最近想买台示波器,看到泰克的DPO2024的价格好低,想了解这台示波器的情况?

楼主(2011-07-21):
有用过的朋友介绍下,另外用在这台示波器上的电流探头是什么型号?

网友:
能有多低?
应该能买个中档车了吧

网友:
LZ大阶敌,DPO系列居然说价格好低……
是不是只是你一顿饭钱而已啊???

我等卢瑟泪奔……

网友:
好低是有多低?

网友:
LZ是来炫耀的吗

TEK的应该不错!看测试符合你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泰克Tektronix MSO2024数字示波器
价  格:51200

居然说便宜!

网友:
DPO2012好象只要2W多点。MSO2012不到3W。加所谓的模块要不少银子的。

网友:
又一阵搞活动应该用不了2W,楼主问问代理有没有搞活动的存活。应该还能便宜

网友:
品质口碑是没问题的,价格可不是个人随便能承受的
也可以看看安捷伦的新品DSO-X系列

网友:
LZ太有钱啦  几万元对LZ来说不是九牛一毛  而是百牛一毛  不是我们这些穷人能比的  能换一辆小车的示波器LZ说的如此轻松“价格好低”

楼主:
不是我炫耀的,泰克的DPO2024的价格确实是1.6w左右,相近性能安捷伦的DSOX3024A是3W左右,而泰克的TDS3014C是3.5w左右。因为自己最近要买一台,所以查了很多。

楼主:
我开始是打算选用DSOX3024A,是一做仪器的朋友跟我说泰克的DPO2024最近在降价,所以发贴请教下大家

网友:
这个价格确实很低,不知道波形更新率如何。
另msox哪个系列才类似数字荧光?有辉度等级还是高波形率?

楼主:
SPO2024的相关资料:
MSO/DPO2000
混合信号示波器系列
多功能混合信号设计调试工具

MSO/DPO2000系列混合信号示波器拥有高达200 MHz的带宽和1 GS/s的采样率,以入门级价格提供了高级调试功能。由于多达20条通道,您可以使用一台仪器,同时分析模拟信号、数字信号和串行信号。再加上自动串行和 并行总线分析、FilterVu?低通滤波器和创新的Wave Inspector?控制功能,MSO/DPO2000系列为您提供了所需的多功能工具,可以简化了加快复杂设计的调试工作。
多功能混合信号设计调试工具
MSO2000 和DPO2000 系列上的数字荧光技术实现了5,000 个波形/ 秒的波形捕获速率和实时辉度等级。
专业设计,让您的工作更轻松Wave Inspector® 导航和搜索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谷歌和雅虎之类的搜索引擎,没有收藏夹之类的网络浏览器功能,没有链接,没有AOL和MSN 之类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您将不能有效地利用互联网!那么,您现在就会知道,当真正试图使用数字示波器的长记录长度时,大多数现代示波器用户的感受了。记录长度是示波器的关键指标之一,是指可以在一次采集中数字化和存储的样点数量。记录长度越长,能够以高分辨率(高采样率)捕获的时间窗口越长。
世界上第一部数字示波器只能捕获和存储500个样点,对调查的事件很难采集所有相关信息。多年来,示波器厂商已经提供越来越长的记录长度,以高分辨率满足长捕获窗口的需求,高分辨率要么已经成为目前大多数中档示波器的标准配置,要么用户可以选择升级到几兆样点的记录长度。
主要性能指标

    * 100MHz带宽型
    * 2条模拟通道
    * 16条数字通道(MSO2000系列)
    * 所有通道上采样率高达1GS/s
    * 所有通道上1M点记录长度
    * 5,000wfm/s最大波形捕获速率
    * 高级触发套件

串行总线触发和解码

    * I2C, SPI, CAN, LIN, 和RS-232/422/485/UART串行触发、解码和分析选项

易用功能

    * Wave Inspector导航和搜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波形分析效率
    * FilterVu可变低通滤波器可以滤掉不想要的信号噪声,同时仍捕获高频事件
    * 英寸(180mm)宽屏TFT-LCD彩色显示器
    * 前面板上USB2.0端口,迅速简便地存储数据
    * 后面板上USB2.0设备端口,使用USBTMC通过PC直接控制示波器,或直接打印到任何兼容PictBridge的打印机
    * 即插即用PC连接和分析软件解决方案
    * TekVPI探头接口,支持有源探头、差分探头和电流探头,自动定标和确定度量单位
    * 体积小,重量轻,深仅5.3,英寸(134mm),重仅7磅14盎司(3.6公斤)

混合信号设计和分析(MSO2000 系列)

    * 能够时间相关最多4 条模拟和16 条数字通道
    * 并行总线触发和分析
    * 多通道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触发
    * 下一代数字波形显示

应用

    * 嵌入式设计和调试
    * 混合信号设计和调试
    * 电源测量
    * 汽车电子
    * 教育和培训
    * 视频设计和调试

特点

垂直系统- 模拟通道

垂直系统模拟通道

MSO2012
DPO2012

MSO2014
DPO2014

MSO2024
DPO2024

输入通道数

模拟带宽*1 (-3 dB)

100 MHz

100 MHz

200 MHz

计算的上升时间

3.5 ns

3.5 ns

2.1 ns

硬件带宽限制

20 MHz

输入耦合

AC, DC, GND

输入阻抗

1 MΩ ± 2%, 11.5 pF ± 2 pF

输入灵敏度范围

2 mV/div - 5 V/div

垂直分辨率

8 位

最大输入电压

300 VRMS, 峰值≤ 450 V

DC 增益精度(偏置设为0V)

10 mV/div - 5 V/div 为± 3%, 2 mV/div - 5 mV/div 为± 4%

偏置范围

2 mV/div - 200 mV/div

± 1 V

>200 mV/div - 5 V/div

± 25 V

通道到通道隔离
(相等垂直标度下任意两条通道)

≤ 100 MHz 时≥ 100:1

        ≤ 200 MHz 时≥ 100:1

*1 2 mV/div 时的带宽为20 MHz, 所有型号

垂直系统-数字通道

MSO2012

MSO2014
        MSO2024

输入通道

16 条数字通道(D15 - D0)

门限

每8 条通道组一个门限

门限选择

TTL, CMOS, ECL, PECL, 用户自定义

用户自定义门限范围

± 20 V

最大输入电压

± 40 V

门限精度

±(100 mV + 3% 的门限设置)

最大输入动态范围

80 Vpk-pk (取决于门限设置)

最小电压摆幅

500 mVpk-pk

输入阻抗

101 kΩ

探头负荷

8 pF

垂直分辨率

1 位

水平系统-模拟通道

MSO2012
DPO2012

MSO2014
DPO2014

MSO2024
DPO2024

最大采样率(所有通道)

1 GS/s

最小峰值检测脉宽

7.0 ns

3.5 ns

最大记录长度(所有通道)

1 M 点

最高采样率时捕获的最大时长(所有通道)

1 ms

时基范围

4 ns - 100 s

2 ns - 100 s

时基延迟时间范围

-10 div - 5000 s

通道到通道偏移校正范围

± 100 ns

时基精度

± 25 ppm

水平系统- 数字通道

MSO2012

MSO2014

MSO2024

最大采样率(在使用通道D7-D0 的任意通道时)

1 GS/s (1 ns 分辨率)

最大采样率(在使用通道 D15-D8 的任意通道时)

500 MS/s (2 ns 分辨率)

最大记录长度

1 M 点

最小可检测脉宽

5 ns

通道到通道偏移校正

2 ns 典型值

所有型号包括:每条模拟通道一只P2221,200 MHz, 1x/10x 无源探头, 用户手册和翻译后的前面板覆盖图, 文档资料光盘 (063-4118-xx), OpenChoice Desktop软件, NI LabVIEW SignalExpressTM泰克版LE软件, 校准证明, 测量结果可溯源国家计量学会及ISO9001质量认证体系, 电源线, 三年保修。MSO 型号还包括一只P6316 16通道逻辑探头和配套工具箱及附件包(016-2008-xx)。

楼主:
TDS3014C相关资料:

□500MHz、300MHz、100MHz三种带宽,最高采样速率达5GS/s,详见技术参数表;
□强大的数字荧光技术(DPO);
□2或4条独立通道,9位垂直分辨率;
□灵巧的捕获方式;强大的触发系统;完备的测试系统;
□快捷菜单(QuickManu)"友好的图形用户界面,11种语种界面支持;
□自动设置功能"AutoSet"让操作更简便;
□TekProbeTM Level II接口支持,可自识别有源、差分和电流探头,自动定标和单位换算;
□VocalLink TM语音控制软件;
□波形强度(Waveform Intensity)可调旋钮,可以控制波形的亮度(又称灰度);
□多语言用户界面,全VGA彩色LCD显示,多种显示模式;
□便于数据储存和文件编制的内置软驱;
□便于迅速打印的标准并行端口;
□轻巧、便携的物理特性。

物理特性
仪器尺寸:宽375.0×高176.0×深149.0单位-毫米
宽14.8×高6.9×深5.9单位-英寸
仪器净重:3.2公斤=7.0磅
加电池后重量:4.1公斤=9.0磅
仪器包装箱尺寸:宽502.0×高375.0×深369.0单位-毫米
宽19.8×高14.8×深14.5单位-英寸
机架尺寸:宽484.0×高178.0×深152.0单位-毫米
宽19.0×高7.0×深6.0单位-英寸

        TDS3012C        TDS3014C        TDS3032C        TDS3034C        TDS3052C        TDS3054C
带 宽        100 MHz        100 MHz        300 MHz        300 MHz        500 MHz        500 MHz
通 道        2        4        2        4        2        4
每条通道采样率        1.25 GS/s        1.25 GS/s        2.5 GS/s        2.5 GS/s        5 GS/s        5 GS/s
垂直分辨率        9位(所有型号)
垂直灵敏度(/div)        1 mV-10 V(所有型号)
最大记录长度        10 K点(所有型号)
垂直精确度        ±2% (所有型号) *1
最大输入电压( 1МΩ)        150 VRMS CAT I(所有型号)(300 V CAT II和标准10X探头)
位置范围        ±5 div(所有型号)
带宽BW限制器        20 MHz        20 MHz        20,150 MHz        20,150 MHz        20,150 MHz        20,150 MHz
输入耦合        AC, DC, GND (所有型号)
输入阻抗选择        1 MW与13 pF或50 W并联
时基范围(/div)        4 ns-10 s/div        4 ns-10 s/div        2 ns-10 s/div        2 ns-10 s/div        1ns-10 s/div        1ns-10 s/div
时基精确度         在任意1 ms时间间隔上±20 ppm
显 示 器        彩色LCD
输入/输出接口
以太网端口        RJ-45连接器,支持10Base-T LAN
USB端口        前面板USB 2.0主机端口,支持USB闪存
GPIB端口        全面的发话/接听模式、设置和测量(TDS3GV通信模块选配)
RS-232-C端口        DB-9公头连接器,全面的发话/接听模式;控制所有模式、设置和测量
波特率最高38,400(TDS3GV通信模块选配)
VGA视频端口        DB-15母头连接器,监视器输出,在配有VGA的大型监视器上直接显示信息(TDS3GV通信模块选配)
外部触发输入        BNC连接器,输入阻抗> 1 MΩ,并联电流17 pF;最大输入电压150 VRMS

标配附件
P6139A - 500 MHz, 10x 无源探头(每条通道一只)。
用户手册和翻译的前面板叠加图-请指定首选的语言选项。电源线-请指定插头选项。附件盘正面保护罩OpenChoice? PC 通信软件
可以通过LAN、GPIB 或RS-232 在Windows PC 与TDS3000C 系列之间快速简便地通信。传送和保存设置、波形、测量数据和屏幕图。
NI LabVIEW SignalExpressTM泰克版LE
为TDS3000C 系列优化的全面互动的测量软件环境。可以使用直观的拖放用户界面,采集、生成、分析、比较、导入和保存测量数据和信号,而不要求任何编程。该软件为标准 TDS3000C 系列提供永久支持,可以采集、控制、查看和导出实时数据信号。您可以对完整版本进行30 天免费试用,其提供了额外的信号处理、高级分析、混合信号、扫描、极限测试和用户自定义步长功能。订购SIGEXPTE 获得永久完整版本功能。可溯源校准证书-NIM/NIST。

选项国际电源插头
选项A0-北美插头。选项A1-欧洲通用插头。选项A2-英国插头。选项A3-澳大利亚插头。选项A5-瑞士插头。选项A6-日本电源插头。选项A10-中国电源插头。选项A11-印度电源插头。选项A99-不带电源线。
语言选项
选项L0-英语。选项L1-法语。选项L2-意大利语。选项L3-德语。选项L4-西班牙语。选项L5-日语。选项L6-葡萄牙。选项L7-简体中文。选项L8-繁体中文。选项L9-韩语。选项L10-俄语。选项L99-没有手册。

推荐附件
TDS3GV - GPIB, VGA, RS-232 接口。TDS3AAM -高级分析模块。增加扩展数学功能、任意数学表达式、测量统计和其它自动测量功能。TDS3LIM-极限测试模块。增加自定义波形极限测试功能。 TDS3TMT -通信模板测试模块。增加ITU-T G.703和ANSI T1.102标准通过/未通过一致性测试、自定义模板测试等等。TDS3VID- 扩展视频分析模块。增加视频快捷菜单、自动设置、保持、行数触发、视频图像模式、矢量显示器*2模式、HDTV 格式触发标线等等。TDS3SDI -串行/ 数字视频模块。增加601串行数字视频到模拟视频转换、视频图像、矢量显示器*2和模拟HDTV触发等功能。TDS3BATC- 锂电池,在没有供电电源的情况下最长可以连续工作三个小时。TDS3CHG -电池快速充电器。AC3000 -携带仪器使用的软手提箱。HCTEK4321 - 携带仪器使用的硬手提箱(要求AC3000)。RM3000 -机架安装套件。SIGEXPTE-NI LabVIEW SignalExpressTM 泰克版软件完整版。维护手册-仅英语(071-2507-00)。
TDS3000C
TNGTDS01-全面的指令和分步实验室练习,提供与TDS3000C 系列示波器操作有关的培训。套件中包括进度自定的基于光盘的手册和信号源电路板。可以单独订购选配的硬拷贝手册。

推荐探头
P6243 - 1GHz,≤ 1pF 输入电容10x 有源探头。P5205 -1.3kV, 100MHz高压差分探头。P5210 - 5.6kV,50MHz 高压差分探头。P5100 - 2.5kV,100X 高压无源探头。TCP202 - 50 MHz, 15A AC/DC电流探头。TCP303*3 - 15 MHz, 150 A 电流探头。TCP305*3 - 50 MHz, 50 A 电流探头。TCP312*3 - 100 MHz, 30 A 电流探头。TCPA300 -100 MHz 探头放大器。TCP404XL*4 -2 MHz, 500 A 电流探头。TCPA400 - 50 MHz 探头放大器。ADA400A -100X、10X、1X、0.1X高增益差分放大器。
服务选项在购买时提供
选项CA1-提供一次校准服务或在指定校准间隔校准一次,以先到者为准选项C3-三年校准服务选项C5-五年校准服务选项D1-校准数据报告选项D3-三年校准数据报告(要求选项C3)选项D5-五年校准数据报告(要求选项C5)选项R5-五年维修服务
服务选项(在购买后提供)
TDS30xxC-CA1 -提供一次校准服务或在指定校准间隔校准一次,以先到者为准TDS30xxC-R1PW-一年保外维修服务TDS30xxC-R2PW-二年保外维修服务 TDS30xxC-R5DW -五年维修服务(包括产品保修期)。五年期从客户购买仪器之日算起

*2 矢量显示器不支持合成视频。
*3 要求TCPA300 探头放大器。
*4 要求TCPA400 探头放大器。

楼主:
DSOX3024A主要特性与技术指标:

观察更长时间、更深入的信号细节:
• 同类产品中尺寸最大的显示屏:8.5 英寸 WVGA 显示屏
• 高达 1,000,000 个波形/秒的最快更新速率
• 最深的存储器:4 Mpts(可选,2Mpts 交叉标配)

四合一仪器可以提供更多功能:
• 一流的示波器
• 集成逻辑计时分析仪(MSO、可通过 DSOX3MSO 升级)
• 独有的内置 20 MHz 函数发生器: WaveGen
• 独有的以硬件为基础的协议分析仪

获得更多投资保护
• 可升级性:可在购买后添加带宽、数字通道或 WaveGen
• 可选的串行协议分析应用包括:I2C、SPI、RS232、UART、CAN、LIN 和 I2S
• 分段存储器
• 模板测试

网友:
MSO2000 和DPO2000 系列上的数字荧光技术实现了5,000 个波形/ 秒的波形捕获速率和实时辉度等级。

DSOX3024A主要特性与技术指标:高达 1,000,000 个波形/秒的最快更新速率

这个是不是指相同指标?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o2000 和dpo2000 系列上的数字荧光技术实现了5,000 个波形/ 秒的波形捕获速率和实时辉度等级。
dsox3024a主要特性与技术指标:高达 1,000,000 个波形/秒的最快更新速率
这个是不是指相同指标?
看来tek的便宜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似乎这就是那个关键指标。 DSOX怎么这么彪悍,看高端的DSO50xx,DSO60xx贵很多,仅仅100k波形/s

好像A公司不怎么主推他的普源系列DSO11什么的了。几个系列同时推infinity的MSOX了。不知道DSOx是谁ODM的,是否自家做的,似乎使用了新一代mega zoom 4技术...

一直有种印象,A公司的东西,5系列及以上才是展示他家水平的产品,以下的就是别处做来补全产品线用的。哈哈,喜欢A的穷人
也有人说A公司不行,示波器才到13GHz,不如Tek和L公司。我觉得吧,这个层面的差距根本不会在P民买的5w块以下级别的产品上有任何体现。准备好5W刀估计也没机会看出来。

楼主:
这台DPO2024买回来了,先用一下再向大家汇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台dpo2024买回来了,先用一下再向大家汇报.

2024,给力呢! 多少钱?

楼主:
1.6W,大家是否知道用在这台示波器上的电流探头有什么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6w,大家是否知道用在这台示波器上的电流探头有什么型号的

24才1w6啊!感觉还是便宜。
上次是lz说便宜吗? 呵呵

电流探头似乎都很贵哦,看看tek自己的文档怎么推荐的,Agilent的文档都有推荐的。

网友:
1.6W,价格好低,真有钱

楼主:
我说的价格好低是相对于相近性能的其它型号来说的,而不是跟性能低很多的示波器来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价格好低是相对于相近性能的其它型号来说的,而不是跟性能低很多的示波器来比的

确实不贵,起点就在1w,现在一些型号7k,外加200M,在加多出的两通道,还没说dpo功能。
等你谈使用感受

网友:
同等使用感受。

LZ做嵌入式开发的?

不对,你都求电流探头型号了,看来有做功率变换,哈哈。
看你买的价,我也对这示波器有兴趣。

网友:
等俺有钱了,有很多钱了,就买个DSO50xx...
可是这价格,DPO2xxx也便宜太多了.  DPO3xxx吓人

楼主:
DPO3xxx比DPO2xxx的性能要高很多

网友:
有个家伙,DPO2014就给我报出来1.7W......

LZ的2024用得怎么样?

楼主(2011-09-17):
用的还行,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mso2000 和dpo2000 系列上的数字荧光技术实现了5,000 个波形/ 秒的波形捕获速率和实时辉度等级。
dsox3024a主要特性与技术指标:高达 1,000,000 个波形/秒的最快更新速率
这个是不是指相同指标?
看来tek的便宜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似乎这就是那个关键指标。 dsox怎么这么彪悍,看高端的dso50xx,dso60xx贵很多,仅仅100k波形/s
好像a公司不怎么主推他的普源系列dso11什么的了。几个系列同时推infinity的msox了。不知道dsox是谁odm的,是否自家做的,似乎使用了新一代mega zoom 4技术...
一直有种印象,a公司的东西,5系列及以......

便宜的道理不在刷新率上,两家数据的处理方式不同。各有优劣。
T公司一直在价格上有很大优势,A公司的产品价格优势不明显,且A公司的技术并不怎么高,在示波器市场上,一直是T在领航。
国内厂家中普源算是做的最好的,当初普源刚出数字示波器的时候,A公司想收购了普源,普源老总没有同意,后来采取了合作的方式,给A公司ODM,实际上,普源的存在拉低了A公司和T公司在国内示波器市场的价格,不然今天的市场上A和T的价格一定还是下不来。

网友(2012-02-26):
Hantek cc65 电流钳子可以用在上面吧

网友(2016-02-24):
我现在用的这款示波器,现在比较low了

网友:
2M存储区,   凑合用

这个价位 普源 ds2000 还有 周立功 十全十美 的 价格 还能低点,但是没用过

网友D(2018-03-04):
我刚买了TDS2102,是不是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买了TDS2102,是不是买错了?

挖坟……主要是看您咋想
TDS2102?没看到这个型号啊。新货只有TBS2102.
假如是TBS2102,比DPO2000的优点是屏大,点数多,存储深度大一些。缺点是好像没数字荧光,未标注捕获率(估计比较低)。
就看您习惯哪种了,数字荧光对趋势特征显示还是挺有用的,但是DPO2000的分辨率垃圾的要死,高度方向只有236个点,鬼知道怎么设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