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两个hc595控制数码管的程序,麻烦大家帮帮忙。。我快哭了。。

楼主(2011-07-21):
我听别人建议修改一下,我想用两个并联74hc595控制数码管静态输出 电路图在最下面,
module led(clk,sw_ret,dsrt,dain,dclk,dlk);
     input clk;   //时钟
    input sw_ret;   //按键输入复位信号控制drst输出复位(可以先不要)
    output reg dsrt;   //输出复位信号到595
    output reg dain;    //数据输出带595
    output reg dclk;    //移位信号输出到595
    output reg dlk;     //锁存输出到595

我思路是将16个数据信号(包括头四位不相关数据,中间四位位选,最后八位段选)先移位到两个74hc595,然后锁存一次输出,轮流选中4个数码管,我设置了两个标志变量为 ready (16位数据最高位已经移近dain信号输出端)和 busy (数据正在传送)来防止传输数据被覆盖,可是就是不行,已经确定不是硬件问题,例程可以显示。。。

再次求会的朋友给个思路,或者问题可能所在,求求大家。。。fpga我刚到手两天。。。所以可以的话最好说明清楚一下。。。谢谢。。谢谢。。

下面是之前的贴,可以跳过去看下面电路。。谢谢
我刚学几天fpga,对verilog不熟,可是又要赶着要用。。昨天一整天都在弄这个现实,就是不行。。警告也很多。。写进去数码管一个不亮,麻烦会的大哥大姐帮帮忙啊,我后天就要用这个。。T T 程序如下,还有电路图。。。写的有些乱。。
还有有这个编程什么技巧啊?并行执行实在是不适应。。我见他们历程都用了很多标志变量进行判断,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用。。想谢谢帮忙,谢谢。。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led(clk,sw_ret,dsrt,dain,dclk,dlk);
         input clk;
    input sw_ret;
    output reg dsrt;
    output reg dain;
    output reg dclk;
    output reg dlk;
         reg [7:0] tim/*,duan*/,wei;
         reg [15:0] data_in,data_buf1;
         reg flag1,flag2=0;
        // reg [3:0] num;
         reg [5:0] cou;

         parameter
                d0= 8'b1100_0000,
                d1= 8'b1111_1001,
                d2= 8'b1010_0100,
                d3= 8'b1011_0000,
                w0=8'b1111_0001,
                w1=8'b1111_0010,
                w2=8'b1111_0100,
                w3=8'b1111_1000;

                initial data_in=16'h0123;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sw_ret) dsrt<=0;
                else tim<=tim+1'b1;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flag1)         begin flag1<=1;data_buf1<=data_in;end

                        else
                        begin
                                        if(!flag2)
                                                        begin
                                                                dlk<=0;
                                                        case(tim[7:6])
                                                        00:begin wei<=w0;/*num<=data_buf1[3:0];*/end
                                                        01:begin wei<=w1;/*num<=data_buf1[7:4];*/end
                                                        10:begin wei<=w2;/*num<=data_buf1[11:8];*/end
                                                        11:begin wei<=w3;/*num<=data_buf1[15:12];*/end
                                                        endcase

                                                /*        case(num)
                                                        0:begin         duan<=d0;end
                                                        1:begin  duan<=d1;end
                                                        2:begin  duan<=d2;end
                                                        3:begin  duan<=d3;end
                                                        endcase                */
                                                        data_buf1<={wei,8'h00};
                                                        if(data_buf1)
                                                        begin dain<=data_buf1[15];data_buf1<=data_buf1<<1;end
                                                        else flag2<=1;
                                                        end

                        else
                                begin
                                        if(((tim>8'h02)&&(tim<8'h22))||((tim>8'h42)&&(tim<8'h62))||((tim>8'h82)&&(tim<8'ha2))||((tim>8'hc2)&&(tim<8'he2)))
                                                begin dclk<=~dclk;cou<=cou+1; end
                                        else if(cou>32) begin  cou<=0;flag2<=0;dlk<=1;end
                          end
                end
        end
endmodule

下面程序警告,说有很多固定值,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WARNING:Xst:653 - Signal <data_in> is used but never assigned. This sourceless signal will be automatically connected to value 0000000100100011.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_buf1_0>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buf1_1>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buf1_2>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buf1_3>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buf1_4>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buf1_5>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buf1_6>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buf1_7>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wei_2>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wei_3>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data_buf1_0>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buf1_1>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buf1_2>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buf1_3>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buf1_4>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buf1_5>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buf1_6>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data_buf1_7>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wei_2>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wei_3>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0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710 - FF/Latch <wei_4>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1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wei_5>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1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wei_6>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1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WARNING:Xst:1895 - Due to other FF/Latch trimming, FF/Latch <wei_7> (without init value) has a constant value of 1 in block <led>. This FF/Latch will be trimmed dur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电路图 (原文件名:54fbb2fbc99cdb6f4f4aeabc.jpg)

谢谢,谢谢。。。

网友:
我用595时第十脚是接高电平的11.12。13.14可控,13也可接地。fpga不懂的。

网友:
LZ,不要着急 呵呵
先确定是程序的问题还是 硬件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硬件问题。。例程可以跑。。怎么能不急,明天就要用了。。T T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dule led(clk,sw_ret,dsrt,dain,dclk,dlk);

你这个是没有显示数据输入的,你要显示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clk输入啊。。。sw_ret是按键接口。。。用数码管静态显示数字。。

网友:
你这代码写得,唉……
“if(((tim>8'h02)&&(tim<8'h22))||((tim>8'h42)&&(tim<8'h62))||((tim>8'h82)&&(tim<8'ha2))||((tim>8'hc2)&&(tim<8'he2)))”

warning比代码还多……

在每个时钟沿,寄存器的数据往595移一位,移完8位或16位,锁存输出。
看你这个原理图,应该先移位选,再移段码

你这个OE直接接地,显示的时候会闪的,LZ自己设计的电路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clk输入啊。。。sw_ret是按键接口。。。用数码管静态显示数字。。

两片595,最多可提供16个输出pin,四位数码管静态显示共需32个pin
请问,楼主如何静态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买的。。。没办法啊。。我才用两天。。。之前做写简单的实验没问题。。。到了这里发觉这种并行输出的芯片这么难用。。而且后天要用了。。救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要32位呢? 不是用十二位就够啦嘛。。4位位选,8位段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有那个if判断是参考一个视频上面的教程的。。。其实我自己没想到怎么进行移位输出。。今天想到了用准备。。判忙标志为。。不过不知道什么时段移位才正确。。T T

网友:
建议去新华书店,书里好多都是这样的例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要32位呢? 不是用十二位就够啦嘛。。4位位选,8位段选。。。

有clk输入啊。。。sw_ret是按键接口。。。用数码管静态显示数字。。

这么急,这么多问题,你还是直接到网上找源码综合吧
应付完眼前的任务再好好看看FPGA的书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我考试不是要用fpga显示数码管。。我只想想通过实验尽快熟悉这种板子。。具体任务还不知道。。还是谢谢你,。。

楼主:
难道没有朋友可以帮帮手吗? 或者给我编个大概的程序结构图。。这么说很没礼貌,没报酬还要别人,不好意思,不过我真的很急啊。。求求会的朋友稍微浪费少少时间帮帮忙。。有空来QD我请吃饭啊。。T T

网友:
你把你的输入,输出接口定义好,功能要求说明详细再来找人帮忙。看你写的代码直接晕掉,也不明白你按键作为输入数码管静态显示是个神马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嗯。。谢谢。。我再发个贴。。

网友:
那现在你肯定不用了吧??用的话找我啊,我给你发个,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刚看见你的回复,后来我直接调例程改了改就拿来用了。。。之后我又自己写了一个,可以用,不过有余亮,没有例程的那个子程序文件的好。。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