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区域设置 电子围栏

楼主(2011-07-21):
我最近在设计电子围栏的功能,查找了很多资料,有夹角之和校验法,交点计数校验发,但是深入思考这些方法对于单片机来讲计算量太大,论坛的朋友们有没有做相关的设计,大家讨论下。

网友:
电子围栏,,夹角之和校验法?交点计数校验发?

做过张力的,高压脉冲的。就是没听过你介个方法~~~

求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一个多边形区域,如果点在多边形区域内,那么夹角之和应该是360度,如果在多边形区域之外应该是0度。交点计数是计算点与多边形的交点,奇数个为区域内,偶数个在区域外。但是这两种算法的计算量比较大,不适合单片机。你说的张力的,高压脉冲的算法是怎么回事,能否解释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GPS 做的电子围栏很奇特,我还不是很理解。感觉像“圈地”,有人出了区域就报警,是么??
电子围栏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

脉冲和张力都是人体触发报警,装在围墙上的!没有什么算法,高明点的用到CAN总线实时监测

网友:
他说的就是画圈和矩形。出去或者进入此范围报警

网友:
设置好范围。 得出经纬度,然后计算当前位置和设置位置经纬度差值。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是对特定人员(身上有GPS)进行防范吧。

监狱这样的地方倒是可以用,小区之类的....

网友:
这个很有用处。。关注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