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55 不能软件复位???

楼主(2011-07-21):
上电复位可以,软件复位不行。。
方式一:发送指令 FE
方式二: 脉冲,程序如下
//-----------------------------------------------------------------------------
// ADS1255复位
//-----------------------------------------------------------------------------

void  adc_Reset(void)
{
        sclk=0;        Delay_us(300);
    sclk=1;        Delay_us(50);
        sclk=0;        Delay_us(30);
        sclk=1;        Delay_us(80);
        sclk=0;        Delay_us(30);
        sclk=1;        Delay_us(150);
        sclk=0;
}

两种方式发送后,ADC不工作了。

楼主:
请使用过的帮忙,是否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