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isim仿真不了,报出错

楼主(2011-07-21):
我刚接触cpld,连接仿真时总是报错,错误信息如下,请帮忙看啊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ALTERA vlog 6.5b Compiler 2009.10 Oct  1 2009
# -- Compiling module vtf_test
#
# Top level modules:
#         vtf_test
vsim -voptargs=+acc work.vtf_test
# vsim -voptargs=+acc work.vtf_test
# Loading work.vtf_test
# Loading work.test_v
# Loading work.maxii_io
# Loading work.maxii_lcell
# Loading work.maxii_asynch_lcell
# Loading work.maxii_lcell_register
# ** Error: (vsim-SDF-3894) test_v_v.sdo: Compiled SDF file was not found.
# ** Fatal: SDF files require Altera primitive library
#    Time: 0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vtf_test File: D:/work/HV_jiaoyan/fibervhd/simulation/modelsim/vtf_test.v
# FATAL ERROR while loading design
# Error loading design

另外,怎么才能产生*.sdf文件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接触cpld,连接仿真时总是报错,错误信息如下,请帮忙看啊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altera vlog 6.5b compiler 2009.10 oct  1 2009
# -- compiling module vtf_test
#
# top level modules:
#  vtf_test
vsim -voptargs=+acc work.vtf_test
# vsim -voptargs=+acc work.vtf_test
# loading work.vtf_test
# loading work.test_v
# loading work.maxii_io
# loading work.maxii_lcell
# loading work.maxii_asynch_lcell
# loading wo......

LZ 你编译Altera的本地库了吗

楼主:
我用的是qii9.1,modisim是6.5b,cpld是epm2401,我把maxii_atom.v  test.v 和tes_v.sdo testbench.v 都在modisim下编译了,就是执行仿真命令时报错。

网友:
Fatal: SDF files require Altera primitive library

需要原语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原语库,在那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qii9.1,modisim是6.5b,cpld是epm2401,我把maxii_atom.v  test.v 和tes_v.sdo testbench.v 都在modisim下编译了,就是执行仿真命令时报错。

哥们,看来你连基本概念都不搞清楚
你那一大堆文件,需要仿真,仿真就需要该厂商FPGA/CPLD的仿真库
而Modlesim没有自带ALTERA的FPGA/CPLD器件仿真库 需要把本地的Altera的仿真库编译一次
具体怎么编译 你上网去查吧

网友:
你的cpld可能调用了altera的IP core,需要编译altera的库。网上很多有介绍的
你可以先不用altera的库,编写一个正常的文件,再进行仿真实施

楼主:
我在setting/eda tool setting/simulation/more eda netlist writer setting/设置
generate netlist for functional sinulation only on,就就可以仿真,但是好像这时是综合后的功能仿真。
编译原语库还是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