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 考虑下做插件机呀!

楼主(2011-07-21):
我是修这种设备的 可以提供资料呀!

网友:
自动插件机?

网友:
加工廠的AI? 那個東東做電源好像不方便。

网友:
搞AI感觉没有必要了,最好搞小型化的SMT。

网友:
这玩意貌似要上百万吧,

楼主:
就是自动插件机 也是AI 可以搞贴插一体机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工廠的ai? 那個東東做電源好像不方便。

好像插件机现在就剩下做电源的舒服。你是什么电源呀!铭伟都是用插件机的哦

网友:
AI要比贴片的复杂点吧,精度要求也高多了,偏一点就插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ai要比贴片的复杂点吧,精度要求也高多了,偏一点就插不上
反过来就对了,smt复杂多了 设计来讲。

网友:
有些做功放的也是AI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些做功放的也是ai的。

是的 一般大功率大电压长时间工作的应该是AI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