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池供电和电源供电切换电路,谢谢

楼主(2011-07-21):
手持设备,想做出如果插上电源就切换到电源供电,电池不供电,而且电池用的是南孚类得不能充电的电池。如果用电池供电的时候,电源供电那部分电路不消耗电,没做过这方面的电路,求大虾们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常用的DC插头就可以呀,关键看你要怎么实现

网友:
(1)你的电池电压,电源电压各是多少?
(2)是否需要检测供电源是电池还是电源?
(3)对电源部分,你还有别的要求没有?都应该详细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sfet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谢谢了

网友:
7楼下拉电阻的功耗是个问题。

网友:
外电源了还要考虑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电源了还要考虑功耗?

请问为什么要加下拉电阻的啊?  MOSFET 可以选哪些型号? 没用过MOSFET.  谢谢

网友: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detail.jsp?kind=search&id=1951&class_id=null&super_id=null
用普通的电源插座就可以实现

网友:
看看这个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25185&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7%D0%BB%BB&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