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馈ourdev BBS,我找一个卖ADC朋友要了20片 AD9288 或9481,给大家做数字示波器

楼主(2011-07-21):
AD9288 双通道 100 MSPS
AD9481 单通道 250 MSPS

找个在行的网友牵头做个USB 版的数字示波器.

ADC + CY7C68013
ADC + STM32 ...

网友:
顶。
不知道楼主如何赞助法,最近我打算学习用STM32做示波器,
如果可以的话,申请一片  AD9288 双通道 100 MSPS

网友:
同样不知道楼主如何赞助法,如果可以的话,我也申请一片。
建议用STM32,成本OK,功耗还小点,还可以发挥其它功能

网友:
冲USB示波器,俺不申请,但很关注

网友:
虚拟示波器?
光一个stm32,采样速度达不到,至少得一个CPLD或FPGA

网友:
做android示波器可以吗?

网友:
楼主,我毕业设计就是做的USB虚拟示波器,结果悲剧了,我买的两块AD芯片都被我焊坏了,不知楼主这个芯片什么封装?多少钱一片?

网友:
用NEC的USB3.0主控

网友:
100Msps 高速ADC没缓冲怎么可能连接到STM32呢? 还是用FPGA吧!

网友:
我用的好像也是这块芯片CY7C6801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虚拟示波器?
光一个stm32,采样速度达不到,至少得一个cpld或fpga

每套可以再送一个EPM240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nec的usb3.0主控

没有 USB 3.0的主板,还是玩不转呀! 再等个一两年吧! 会更成熟.

网友:
这样赞助基本就是石沉大海,得找有责任心有激_情又有技术的人来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赞助基本就是石沉大海,得找有责任心有激_情又有技术的人来搞

同感.
我做的STM32 我可以做 1M Byte /s 的收发. 但对ADC的采集,触发模式之类的不很在行.
所以,等有激_情又有技术的开道人.

我可以做个MATLAB的接口,LabView就不会玩了.

如果可以找到PCB攒助. ADC,CPLD,PCB都可以不出钱了. STM32 可以自己买.

网友:
直接上Cypress的USB 3.0 SS的那个FX3。
FX3出来32Bit总线,中间加一个小的S6或者S3A或者类似的FPGA,Buffer一下,连接ADC即可。还能出一个SPI用于ADC配置,etc。数据率据说能到320MBytes/s左右。
FX3现在能申请到Sample,软件开发环境Beta,据说年底正式版芯片才能出来。。。

要不然就只能68013+FPGA了,可以联系H2FEO4看是不是能用个小板子让MultiJTAG的板子推,如果可以,用于测试什么的应该够了。

触发什么的要是在FPGA里搞需要看什么算法,这个不清楚。

楼主:
这是Datasheet 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直接上cypress的usb 3.0 ss的那个fx3。
fx3出来32bit总线,中间加一个小的s6或者s3a或者类似的fpga,buffer一下,连接adc即可。还能出一个spi用于adc配置,etc。数据率据说能到320mbytes/s左右。
fx3现在能申请到sample,软件开发环境beta,据说年底正式版芯片才能出来。。。
要不然就只能68013+fpga了,可以联系h2feo4看是不是能用个小板子让multijtag的板子推,如果可以,用于测试什么的应该够了。
触发什么的要是在fpga里搞需要看什么算法,这个不清楚。

dr2001 对CY的USB很熟吧! 帮我们择择USB的接口IC吧!

网友:
能帮买到9283吗?我正在做论坛上提供的50m USB示波器

网友:
我想申请一片,用来升级DS203迷你示波器上面的9288-40,如果可以的话,真的是太感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
刚确认了 9288有40/80/100 3种,我要的是100M的,是成都华微出的.
只有项目起动了. 他们的IC才可以批下来. 我也在等着和大家一起做AD采集.

网友:
USB的示波器好,关注!  等你们有眉目了,咱自己去买芯片,跟着学.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个AD太猛,用FX3比较合适;USB HS的速度也就是持续10-20M的采样率。
用USB HS的话,FPGA+大buffer恐怕跑不了;FX3看情况或许Buffer能变成可选项。

HS的MCU效率不如68013,可选项不多。

网友:
100M的强!我现在板子上面的是40M的。想用来升级,不知能不能申请的到,呵呵。

网友:
我认为示波器的设计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模拟输入部分,另一个是波形捕获率,采样率的提高直接影响了波形捕获率,而采样率提高的本身,技术难点在于高速缓存,正规的国际示波器大厂,通常会用SRAM专用芯片作为高速缓存。

楼主:
没有高手自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可以在网站上向ADI公司申请,数量2片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从来没向芯片公司成功申请过芯片,都是不了了之....,反倒是代理商有的挺够意思,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知道怎么能申请到CYPRESS 的样片,我在他们网站申请的时候,显示是收费的,10几美元一颗。
有Maxim 的100M 的ADC ,一直想做个Usb的示波器.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两片。

网友:
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还有的话我也想要

网友:
哈哈,小弟不才,刚好在做。
虽然用的不是AD9288,但也差不多,AD9283,100M,最高输入475M,其实也不算太贵,30多块一片。之前也是照着巍坤的做,用的ADS830,但是这个片子实在是不好找,也才60M,每次还得单买。
我的之前的方案就是CY68013+ADS830+AD9850,实现了100Hz-20KHz带宽的信号采样,上位机用Labview显示。应为直接用的68013的51内核,所以采样速率顶多达到1MB/S,那还是直接用CPU控制,采样时钟很不精准,实际没用。实际用的是68013的定时器,采样等级就好设置一些,最高只能达到100KB/S。其实还可以用68013的GPIF,这样速率最快,成本也最低,可致命的采样频率只能固定了。ADS9850用于DDS信号发生,很容易就可以做到100MHz的正弦信号产生。一下是我的板子和波形显示:

正面 (原文件名:DSC00067.JPG)

背面 (原文件名:DSC00069.JPG)

显示界面 (原文件名:8.png)

网友:
申请两片,最好建个开发群,合作开发。

网友:
我也有一个DSO203  想申请一片

换下来的 想参与这个项目  FPGA用过  PCB也会画

如果和MATLAB能直接接的话 更好了

网友(2011-08-29):
还有的话给我也留两片了,正准备搞搞这个,还在淘宝上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J:

AD9850的时钟频率最高只有125MHz吧,怎么能实现100MHz的正弦波输出呢?

网友:
居然能得到魏坤同志的回复,我很荣幸啊!
很抱歉,我刚回头看了一下资料,是0-70MHz,实际上自己并没测过具体能达到多少,因为AD9850信号产生我只是暂时用来做做测试信号的。最终还是打算直接用FPGA+ADC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