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AR ARM下LPC2132的启动问题和IAR软件相关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1-07-21):
前一段日子在IAR ARM 6.1下裸机(不加操作系统)学习了LPC2132,基本掌握了2132的一些操作,也建立了iar下的工程,每个例子都跑的很好。。。

现在正在移植uC/OS II到上面,也是在IAR环境下面,经过1天的努力把500多个错误一一给灭掉后把程序下进去后程序死了。。

观察我的工程后发现好像没加启动文件(那个s文件)。。但加上后还是报错啊。。经过思考后发现如下的问题:

1、在裸机运行时,工程中不用加启动文件(只要加在那个icf文件即可,它是安排你的程序是怎么放置的),回想起来,不加启动文件的话arm启动后是

   谁指导它先调到复位向量处后再开始执行应用程序的呢???(在IAR中哪里设置了吗)

2、加了操作系统上去后就要加启动文件了,这个文件指导系统怎么怎么执行程序,但我们只是在工程中包含这个s文件,编译的时候也编译了,但主程序中也

  没调用这个s文件啊,为什么我的程序要按s文件说的执行呢

以上是我的迷惑,请DX批评指正

网友:
.s是汇编文件 是arm启动时首先运行的文件,然后在.s文件后再跳转到c的main中,你可以参考iar安装文件的example里面的工程来完成自己.s文件,一般是startup.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我在裸机时并没有添加那个s文件啊,它怎么会跳到那里执行呢

网友(2012-10-01):
楼主,请求帮忙,能不能把逻辑情况下跑的例程发给我一份,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但是自己学习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请求楼主的帮助。我的邮箱是taotao.2008.03.556@163.com

网友:
我的QQ号是1484692593,希望楼主能够加我QQ,帮助我解决一下问题。裸机情况下运行有问题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使用J-link进行仿真的时候,在RAM中正常,但是为什么在flash中不行呢

网友:
楼主在吗,能不能帮帮忙,给我一个裸机下定时器中断的程序,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进不了中断服务函数。楼主能不能加我QQ呢。1484692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