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七彩虹POCKET HIFI C4 PRO硬件客观测试(转载)

楼主(2011-07-21):
七彩虹POCKET HIFI C4 PRO硬件客观测试
------------------------------------------------------------------------------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10日 11:45  中关村在线   作者:韩琴

  喜欢折腾电脑的朋友,想必对七彩虹这个牌子并不陌生,七彩虹的板卡类产品市占率很高,但它们从没有涉足过音频领域。此番推出POCKET HIFI C4 PRO播放器[下文中简称C4],让人意外。虽然中文商标名都叫七彩虹,但英文名由COLORFUL变成了COLORFLY,而且,这个播放器并没有出现在七彩虹的官方网站,而是由专门的网站来进行展示。这其中显得有些不寻常,也看得出C4在七彩虹产品线中很特殊。随着板卡利润日渐微薄,C4很可能是七彩虹尝试自行设计一些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始,从习惯找代工厂到自主研发,这一步变化有些大,新旧形象不能完全隔断,因此使用相似但不相同的品牌,实际上是一种比较保险的做法。

  C4采用半金属半木质的外壳,前面板采用金属材料加工而成,表面古铜色做旧处理,后盖采用实木加工,这种设计很少见到,因为实木不同于密度板,它容易变形,因此实木在成为可用木料之前,需要经过很多工艺处理使之变得稳定。那么实木作材料,好处在哪儿?主要是美观,天然木纹的不规则性和实木本身的光泽是合成材料难以模拟的,另外的好处就是手感,木头的手感让人觉得没那么冰冷。根据官方资料得知,C4采用的木头为胡杨木。不管是什么木头,C4在壳体上花的成本比全金属箱要高得多,造型上追求的是一种复古的调调,不过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造型,这已经在拆解图集留言中有所体现。另外,这个外壳设计与音质也没关系,假设有超值版什么的问世,这个壳体肯定是重要的缩水点。

  作为一个纯播放器,C4在操控上并不会太复杂,加上表面积也足够大,因此常用的功能都使用硬件按钮来实现。C4设计了一个连体双菱形的大按钮,一共有6个触点,分别是返回菜单、返回以及4个方向的选择功能,但这个设计影响了手感,体验并不是很好,还不如设计成6个独立的键帽。中间带红点的是独立的确认按钮,但红色的标记也容易产生“这是不是录音按键”的反应。从体验方面来说,这些按钮设计还有改进余地。

  左下角还有两个按钮,分别为EQ音色切换和SRC切换按钮。C4内置了正常、摇滚、流行古典、重低音和爵士六种已经设置好的EQ风格,EQ功能在除24bit/192KHz规格播放以外都可以使用。而另一个按钮是SRC切换,这是C4独有的。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按键,我们在后面的内容中会提到。

  一般播放器会使用旋转式的电位器或者双按钮设计,还有很多直接使用数字音量控制,使用滑竿设计的,很罕见。滑竿型的电位器好处就是音量控制相对直观,性能稳定,使用寿命较长,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太大了。

  C4底部面板上放置了一个6.25mm和3.5mm的耳机输出,这两组输出分别对应高阻和低阻耳机。RCA插座并不是线性输出,而是S/PDIF输入和输出,另外还设置了SD插口和B型的Mini USB充电和数据接口,圆孔则是重置孔。

打开壳体,能看到内部,它与一般的播放器电路板有着明显的不同,大大小小“一群汽油桶”,官方资料中特别强调了这些电容的与众不同,但本文中略过,免得造成心理暗示。

  揭开电池,就能看到主控芯片,芯片上写着Master C4,我们查不到这款新品的任何资料,它完全可能是某颗ARM或者DSP等可编程芯片重新标记过的产物。由于这颗芯片的支持,C4是第一款真正支持192kHz/24bit的便携播放器。如果是ARM的话,会是哪家的产品呢?目前国内最火的是瑞芯微RK2XXX系列,台电T51是这系列芯片,但这个可以排除掉,RK2XXX不支持192kHz。查阅其他类似芯片资料,均不支持192kHz,因此这款主控芯片的真实身份是个谜。

  主控芯片两侧的芯片很常见,即内存和闪存芯片,下方的方形的芯片,则属于“稀客”。这是一颗192kHz/24bit的异步立体声采样率转换器,即SRC芯片,型号为CS8422,这颗SRC的动态范围能达140dB。SRC是什么,Soomal老读者都不会陌生。即采样率转换,使用失误会对音质存在负面的影响,失败的例子也非常多。而异步SRC却对校正时钟抖动有帮助,SRC如果使用得当,会对音质最终产生有益的影响。C4设计了一个SRC切换功能,即前面提到的那个SRC按钮,通过这个按钮,可以切换SRC是否开启或者关闭,开启时,SRC的目标是对应的采样率,分别是16bit/44.1KHz、24bit/88.2KHz、24bit/96KHz、24bit/176.4KHz和24bit/192KHz几档。。这种设计很人性,把选择权交给用户无疑是明智的。

  EPM240T100C5N

  在主板背面,还有一颗CPLD芯片(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与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现场可编程门阵列)都是可编程ASIC器件有类似也有不同。CPLD可以通过植入代码来改变逻辑,实现预定功能。C4中,这款CPLD应该实现了数字信号中枢管理的作用,配合代码实现内部信号路由的管理,让C4实现播放器功能、数字转盘功能、DAC加耳机放大器功能、SRC转换器功能等等,另外,这款CPLD还写入了数字接收器的功能。

  在CPLD一侧,有两颗晶振器,看上去普普通通,但这是一对温补晶振,所谓温补,即温度补偿,这种晶振器会随着温度变化校正时钟误差,提供更精确的时钟源。这两颗晶振的时钟频率并不相同,它们分别对应44.1kHz和48kHz以及两组频率以及它们的倍频。

  Cirrus Logic 出品的DAC芯片,动态范围120 dB,支持24bit/192Hz

  C4采用DAC为CS4398,这是一颗高档DAC芯片,动态范围120 dB,支持24bit/192Hz,它比起Sony PCM-D50所采用的DAC,指标上明显占优。CS4398在Soomal的拆解中经常可以看到,E-MU 1616 PCIe专业级声卡、纯笛A-1解码器、乐之邦MD10解码器均是此款芯片。

  运放采用的是AD823,这款芯片成本不低,口碑良好。特点是工作电压很宽。

  在运放后端,有两款看上去很像运放的芯片,上面打着C4字样,这显然又是重新标记过的,这是一组耳机放大器芯片,但真实身份是哪款,并不清楚,它很可能是某些较大功率的运放重标记而成。

由于C4工作模式很多,因此我们做了几组测试。

  测试中使用的录音设备是E-MU 1616 PCIm。

  数字转盘模式

  在我们看来,一款便携播放器,要做好模拟输出,难度颇大,但要做好数字输出则要简单一些,因此我们首先测试的是数字转盘模式。很多人不太清楚什么叫转盘,转盘实际指的一种机电结构,CD机由转盘系统和解码系统构成,去掉解码系统的唱机就是转盘,这种设备只输出数字信号,外接解码器使用。随着时间推移,转盘逐渐不再特指这种光电混合结构的设备,而逐渐泛指只提供数字信号输出的音频设备,为了有别于传统的机电转盘,纯电子的数字输出设备一般被称为数字转盘或者电子转盘。

测试项目                结果
---------------------------------------

噪声水平, dB (A):    96.2
动态范围, dB (A):    95.7
总谐波失真, %:       0.0004
互调失真, %:         0.0044
立体声分离度, dB:     -96.2

  测试发现,C4的S/PDIF输出各项指标十分优秀,几近极限。

  S/PDIF输出频率扫描测试发现,谐波极小。

  S/PDIF输出分离度测试,实测分离度约为-92dB,与RMAA测量数据吻合。

  虽然数据非常完美,但C4 S/PDIF输出有个低级的错误,它的左右声道是反的,我们将错误通报给厂方,厂方表示修改CPLD代码即可校正。这个错误并不算严重错误,但足够低级。可以通过掉反插解码器的输出解决。其他模式下,声道没有反转。

  播放器模式和解码器加耳放模式

  为什么将这两组放在一起测试,因为我们实际测得的两组结果极为相近,为了节约篇幅,没必要重复贴出数据。

测试项目                 结果
----------------------------------
噪声水平, dB (A):        -96.0
动态范围, dB (A):        96.5
总谐波失真, %:        0.0011
互调失真, %:                0.0046
立体声分离度, dB:        -93.0

  C4有两组耳机输出,测试采用的是6.25mm这组。3.5mm这组为低阻准备,输出电平明显较低。测试发现,C4的模拟输出也具有平直的曲线,但高频部分有不到0.2dB的增益,而使用S/PDIF输入,即解码器加耳放模式时,没有这个这个问题,这是两组测试唯一的不同。其他指标表现理想。

  耳机放大输出频率扫描测试发现,具有轻微谐波,这些谐波可能对音色产生影响。这里强调一点,对于听感优先的设备,谐波多寡不能作为音质好坏的第一标准。

  耳机输出分离度测试,显示有串扰存在,可以接受,和大部分独立耳机放大器相当,高频部分分离度约为-72dB,中频部分约-85dB。

  SRC模式部分我们没有测试,因为这个功能几乎没人用到。虽然C4支持高清音频播放,但我们也没有测试,我们最关注的仍是实用性最高的应用,即44.1kHz下的表现。C4虽然有硬件SRC,但它也可以完全绕开SRC工作,因此它没有其他采样率下表现特别糟糕的问题,48kHz下的表现与上面的成绩相当,不再重复贴出。

  从客观测试部分来看,C4的表现理想,具有“发好声”的数据支持。由于C4测评文字非常长,因此我们分作上下篇发表,上篇侧重客观测试,而下篇则重点放在实用与实听。明天将发布下篇,请各位准时收看。

转自: http://tech.sina.com.cn/digi/mp4/2011-02-10/11455164093.shtml

楼主:
下篇在这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98520&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RMAA和cooledit的测试都是业余测试,看看就好。

网友:
看这数据真是华丽啊,D50情何以堪

网友:
那两个晶振就是谐振器,连有源晶振都不是,还是什么温补晶振?EPM240的那点资源能实现那么多功能?我觉得也就是时钟切换和数据切换,估计也是一篇商业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