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姿态结算(磁强计、加速度计和陀螺的)

楼主(2011-07-21):
有没有人有关于磁强计、加速度计和陀螺的姿态解算的好方法啊?我的程序航向角受俯仰和滚转角的影响太大!没法用啊!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最好给出详细一点的内容~比如用的什么陀螺仪,单轴还是多轴的~捷联还是其它方式~

另外小小的偷笑一下,我曾经程序内部处理这几个角度的时候,数据位置弄错了~
结果俯仰横滚偏航角都相关~啊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测试的时候别三轴乱动测试,因为四元数更新数据后的姿态求解是个转动顺序相关的。只能一个轴一个轴的测试。

网友(2011-08-24):
回复 网友A:

四元数?姿态用陀螺和加速度计就可以了吗 怎么还用磁力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