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做的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差,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1-07-21):
用TL494做的开关电源,空载时输出电压可调8.5V到15V(调节RP'),接上650Ω的水泥电阻可以带的起,但是接6Ω的电压急剧下降,只有3V左右,电流只有500mA,电路中我把上面的TIP32A换成了RF9640的MOS管。

请高手指点如何能提高这个电源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带重载电压下降的原因有很多,不是一句提高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可以说明的。我不是高手,以前做过开关而已,给你几个建议:
1.测量电路的过流保护是否在重载的时候已经工作,也就是图1中的15,16引脚。
2.测量占空比是否已经最大。
3.检查滤波电感是否已经饱和,或者选材不当。
4.TL494不能直接驱动MOSFET,要外加驱动。
5.检查你的布线,小心干扰。

网友:
1mH的电感用在这个地方貌似比较大的,
这个电感过小:纹波大,恒压输出不稳定
这个电感过大:负载能力差

不知道对不对,希望理论大侠拍砖

网友:
1.确认你的的电感在满载时电流不饱和。
2.确认你的电源功率足够,输入输出电容容量足够。

网友:
开关频率?
感量太大了一点…而且494貌似不是图腾输出的…不知道楼主怎么接的?
有图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感换了好几个了,是自己绕的。电容也换了好几个。另外输出纹波总是有一个很大的尖峰,峰峰值有1V.

网友:
你可以介绍下你的1MH 2A的电感是怎么做的,
用什么磁芯,什么铜线,绕了多少圈。等等

网友:
MOS不是这么驱动的,不是把三极管换成MOS就能行了,得改驱动,加图腾。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上的电感不是1MH的 这个电感明显是大了,电路中只用了 0.19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改呢?加个驱动芯片?我测电路时发现是能够驱动得起这个MOS管的。图腾是什么?本人菜鸟一个。另外图上那个电感是错的。

网友:
150Ω可加大一些或者15及16腳再并个(削尖波之用)电容。刪除或減值于R'2左辺100uF电容。大幅加大VT旁的470Ω。

网友:
可以用3525..把电感改成开关变压器试试,,,直接推场效应的,,,很多电鱼机就用这个3525.....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了,谢谢10楼的 yeutay  。我把150Ω的换成了800Ω的,果然电流上来了,带负载能力可以了,但是我测了纹波电压还是比较大,最大峰峰值能到1.5V,示波器里总是有个很大的尖峰,应该是和开关频率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 ---------------------------------------------------------------

我想问下我需要怎么确认我的电感没有饱和呢,望多多指教

网友:
既然有示波器,看输出波形的纹波是不是由几条“直线”组成,如果有一条上升的直线是往上翘的,那这个电感是部分饱和,如果上升时间很小,下降时间很多,那电感就是完全饱和。,开关管比计算值热很多,是饱和的现象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电感完全饱和了,这要怎么处理呢?另外我们这个的纹波也很大,如何改进?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上示波器图吧,应该也是在准备国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拍了张  因为是用模拟示波器看的,拍出来 不清楚啊,我只是大体画纹波的图形。

另外我还想问问 怎么来绕制1MH  2A的电感呢。

网友:
如果细节表现正确的话,这个图没有饱和问题,而是输出电容太小。

设计电感,核心是磁材选择,可以看开关电源的书,不同材料有不同绕法。
如果这里用1mH的电感,Q太高,动态特性不好。

网友F:
之前做也遇到过了
带不动16欧的负载
如果不用1mH的电感 那用多少的呢?
因为理论算出来就应该用1mH的呀

网友(2012-06-19):
引用 网友F:
之前做也遇到过了
带不动16欧的负载
如果不用1mH的电感 那用多少的呢?

建议用磁环绕制.

网友:
使用滤波电路啊

网友(2019-03-29):
8.11输出脚波形呢?还有工作频率?

网友(2019-05-12):
我感觉是你的芯片误动作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