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IRFI4024的木有?搭了个全桥逆变(用的单极性倍频),用的IR2110做的驱动,到目前为止

楼主(2011-07-21):
电路图附上...其中全桥逆变用的FPGA采样模拟信号,内部比较之后,输出四路SPWM波,经光耦后由IR2110驱动全桥。

MOS管的驱动电压从低往上调,调到10V左右还正常,但是继续往上调时,全桥的左桥臂上的下桥臂烧掉了。

当没有加MOS管的驱动电压时,也烧过一次同样的桥臂,实在是不知道原因,求帮助?

其中P2接的是低通滤波器和负载

这是驱动的电路

网友:
为什么4个MOS管都是一样的?

网友:
死区设置有问题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用的4个N管,因为N管的Rds小呀,...用四个N管也可以控制,如果不用单极性来做,用双极性来做的话可以用同一路SPWM信号控制斜对的两个N管,就可以了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死区设置了,FPGA内部控制...不过比较小,是为了不失真。会不会因为输入电压增大,死区又比较小,突然之间全开了呢?但是上桥臂没坏啊...就下桥臂坏了,会不会是因为驱动的原因呢?

网友:
把那个自举驱动的电容加大点,死区也加大  不然还是会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尝试一下,发现增大死区之后,暂时目前没有烧

网友:
我猜,是不是电路对称性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称?我用的两个双MOS,全桥的话应该对称的吧。

我给栅极前端的电阻各并联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加速MOS管的关断,目前全桥还健康着

网友(2012-05-05):
MARK 正好用到 不知道死区加到多少没出现发热 频率较高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2013-05-07):
最近楼主还有么有新的进展啊

楼主(2013-09-10):
引用 网友E:
最近楼主还有么有新的进展啊

毕业设计用IR2110做了个半桥,之后好久没碰这个了,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探讨探讨

网友(2015-09-08):
引用 楼主:
毕业设计用IR2110做了个半桥,之后好久没碰这个了,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探讨探讨 ...

像用两片IR2110驱动IRFP460全桥逆变电路,电压80V,电流7A,PWM频率20k,门极需要反压关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