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7 RT-Thread 下CAN如何配置才能进接收中断?

楼主(2011-07-21):
请问STM32F107 RT-Thread 下CAN如何配置才能进接收中断?
目前配置如下: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e the CAN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2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RCC_APB1Periph_CAN2, ENABLE);

}

static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AN1 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AN1_T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AN1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AN1_R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AN1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如果定义了映射标记,则重映射 */
#if        CAN1_REMAP_FLAG
        GPIO_PinRemapConfig(CAN1_REMAP_CONFIG , ENABLE);
#endif

        /* CAN2 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AN2_T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AN2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AN2_Rx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AN2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如果定义了映射标记,则重映射 */
#if        CAN2_REMAP_FLAG
        GPIO_PinRemapConfig(CAN2_REMAP_CONFIG , ENABLE);
#endif
}

void rt_hw_can_init(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RCC_Configuration();

        /* CAN1 cell init */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1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6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100; //200: 10K ; 100 - 20K

        /* Initializes the CAN1 */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 IT Configuration for CAN1 */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FMP0, ENABLE);

        /* CAN2 cell init */
        CAN_DeInit(CAN2);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1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6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100; //200: 10K ; 100 - 20K

        /* Initializes the CAN2 */
        CAN_Init(CAN2, &CAN_InitStructure);
        /* IT Configuration for CAN1 */
        CAN_ITConfig(CAN2, CAN_IT_FMP0, ENABLE);

        /* 初始化过滤器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14;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发送消息清空 */
        m_TxMessage.StdId = 0x00;
        m_TxMessage.ExtId = 0x00;
        m_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m_TxMessage.IDE = CAN_ID_STD;
        m_TxMessage.DLC = 1;//一次发送的数据长度

        /* 注_册CAN1设备 */
        can1_device.type        = RT_Device_Class_CAN;
        can1_device.init        = RT_NULL;
        can1_device.open        = RT_NULL;
        can1_device.close        = RT_NULL;
        can1_device.read        = rt_hw_can_read;
        can1_device.write        = rt_hw_can_write;
        can1_device.control        = rt_hw_can_control;
        can1_device.private        = RT_NULL;
        rt_device_register(&can1_device, "can1", RT_DEVICE_FLAG_RDWR);

        /* 注_册CAN2设备 */
        can2_device.type        = RT_Device_Class_CAN;
        can2_device.init        = RT_NULL;
        can2_device.open        = RT_NULL;
        can2_device.close        = RT_NULL;
        can2_device.read        = rt_hw_can_read;
        can2_device.write        = rt_hw_can_write;
        can2_device.control        = rt_hw_can_control;
        can2_device.private        = RT_NULL;
        rt_device_register(&can2_device, "can2", RT_DEVICE_FLAG_RDWR);
}

现在发送可以,接收一直进不了中断,请求帮助

网友:
中断产生与否和操作系统没关系呀

网友:
楼主想让他进到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想让他进到哪?

CAN1_RX0_IRQHandler()这里

回复 网友B:
中断产生与否和操作系统没关系呀

是这样的,我是直接用RT_Thread 0.32 正式的Project107的项目来改的,现在就是这样的结果,我也觉得奇怪,之前不用操作系统可以进中断的

网友:
库升级,中断服务函数改名
CAN1_RX0_IRQHandler
==>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详见启动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库升级,中断服务函数改名
can1_rx0_irqhandler
==>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详见启动文件.

改了没什么效果,还是进不去,真是奇怪

网友(2012-01-17):
回复 楼主:
请问stm32f107 rt-thread 下can如何配置才能进接收中断?
目前配置如下: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e the can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

楼主在吗 我最近也在做CAN的项目 能不能把你的代码参考一下 QQ 120295276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358029&bbs_page_no=2&bbs_id=3020
看看这个帖子里的程序吧!

网友(2013-01-18):
有没有可能是操作系统里的定义方式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