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max7456的字库怎么弄的?

楼主(2011-07-21):
是不是先要把字符存储器里的字库改成自己想要显示的字啊,还有它的字符大小为12x18像素,用那种用于液晶显示的字模软件可以吗,请用过的朋友说一下􁔊􀥯􀡍􁉃􁆐􀀲􀀳􀀡 􀁹􀀡 􀀲􀀹􁈷􁂤􁔊􀥯􀡍􁉃􁆐􀀲􀀳􀀡 􀁹􀀡 􀀲􀀹􁈷􁂤

网友(2012-09-18):
不可以,那种软件取模是一个像素对应1 bit,而MAX7456一个像素要2 bit控制。

网友(2012-11-27):
max7456如何显示其它不规则字符? 怎么得到它的字库?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