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串口的问题(我试了N台电脑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2011-07-21):
电脑的串口(是主板上自带的那个COM1)连接到一个设备(也可以是另外一台PC机的串口),设备不停的发数据, 数据量不是很大, 每100MS发40个字节,如果把电脑重启, 重启后软件不论怎么样都不能打开并使用这个串口,除非关掉电脑,让设备停止发数据,再重启电脑,电脑重启后,设备就可以不停的发数据,这时串口就能打开了。谁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你这么不怀疑是串口调试工具的问题呢》

网友:
刚才写了半天,都丢了。
win系统启动时会把发数据的串口终端识别为鼠标。你在启动配置里面注明没有串口鼠标就行了。
楼主肯定调试GPS或者扫描枪之类的东西。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好像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电脑上的启动配置里面怎么注明,你能否详细说明?
谢谢你了

楼主:
我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