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exin485模块的使用

楼主(2011-07-21):
我现在帮老师研究一个项目,要求是pc串口经hexin485转成485信号传输后,再用hexin485模块转成232信号到达实验板。

现在我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连接。请高手帮助下哈!!

ps:实验板上232接的是RXD,TXD,GND。不知道对不对。。

很急,谢谢高手达人们!

就是这种模块 (原文件名:5fdf8db19e681a08092302b3.png)

网友:
PC这端没问题,转换器可以自己窃电,实验板那端得供电啊,参考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这端没问题,转换器可以自己窃电,实验板那端得供电啊,参考说明书

实验板供电了。。按照说明书做了。不行。

网友:
你实验板是232电平还是TTL电平啊

网友:
另外Rxd 接Txd Txd接Rx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rxd 接txd txd接rxd

我的实验板是db9的母口。所以,我用两个公头,一个接实验板,一个接hexin485。但不知道这两个公头之间该怎么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实验板是232电平还是ttl电平啊
max232转换的。应该是232电平吧

楼主:
木有高手回答了吗??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自己用万用表测量下吧,有的未必按照标准设计。

网友:
这个真不需要高手,需要动手,别人没法帮你分清哪个是txd,那个是r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