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电调一通电整个板子就发烫。pitolan的板子。

楼主(2011-07-21):
电调一通电2-3秒整个板子就发烫,led也灭了。再去烧程序就烧不进去了,可能芯片也坏了。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分析分析。先谢谢了(通电之前已用usbasp烧好程序)

网友:
就这么几句话,大家怎么帮?

网友:
無圖無無法解答

楼主:
刚焊好的电调已用usbasp烧好程序,用11.1v锂电池通电2-3秒整个板子就发热到烫手,接着俩个灯全灭了。再用usbasp烧程序就烧不进去了可能芯片已被烫坏了。大家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调用的是5V的供电,你检查一下 7805 有没有焊错,检查一下那个贴片的10uf的电容两端的电压,
注意贴片电容有灰色标记的是正极,这个和直插的是反的,如果你焊反了这个,就会烧电容或者7805,
然后整个电路可能就是11v供电了.

另外,整个板子烫,哪里最烫呢?

网友:
无图无真相,有心无处下手啊

楼主:
谢谢大家,我换了一个7805后问题已解决了。可是芯片报销了一个。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7805量电压还非常正常,那也是坏了么?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检查一下,N和P沟道的mos有没有焊接反.如果反了,就会和短路一样.

网友:
电路焊接 有么有问题 从电源查起!

网友:
更换了芯片,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