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的又一赚钱门路,阿莫整个这样的套件吧!

楼主(2011-07-22):
三轴雕刻机改装的自助纹身机器,用本站的机器肯定会做得更好!
http://www.izheteng.com/goodidea/auto-ink-machine.html
阿莫可以开辟个新路子,出个套件,将它做得跟大头贴机器一样,投一个硬币,选一个图案,然后搞定纹身了。
嘿嘿,是不是很酷!

网友:
在人体重要部位纹身,如果出个故障可咋办啊

网友:
主轴是笔吧,行程也应该不够伤到手的?

网友:
别纹的血肉模糊啊

网友:
呵呵。出了故障,可就残废了

网友:
直接刺穿

网友:
搬个凳子看LZ的JJ纹身

网友:
机器故障,人就废了!

网友:
有点惊险,搞不好成骨雕机那就麻烦了

网友:
好奇这个机器如何解决手是弧面的问题!!

网友:
也许是喷墨的,弧面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许是喷墨的,弧面问题就好解决了

肯定不是喷墨,喷墨直接喷到纸上面,再转印就可以了!

网友:
带反馈的浮动刀头?

网友:
重要部位想要纹身还没那么简单来着。。。

网友:
这个很强大。。。。

网友:
严重怀疑这技术的实用性。

手工纹身,图案可以用笔事先画上去,投影等问题也可以靠技师的经验来调整。机器画图案,比如一个五角星,是在目标曲面上大致产生一个接近五角星的图画呢,还是事先在机器里面存一个平面五角星,然后投射到人身曲面上去?

网友:
扯.
不过用笔画一个临时纹身确实很酷.
旁边自动售货机出售清洗剂,不满意就洗掉.

网友:
X都Y不变, 存的还就是平面图.

Z轴的控制要变了.见肉才有效,每一个象素点,进退和位移一次......

嗯,还只能是单色的, 有啥好?

不太认真时,还是选热转印吧.

网友:
JJ刻JJ,楼主当户织........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直接贴纸贴上,不比这个省事?

楼主:
嗯,看到大家的讨论,确实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
雕刻重要部位是不是还需要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