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控的手自动切换的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1-07-22):
想在飞控机掉电(或者其他硬件出错)的时候  板子能自动的将舵机输出信号切为接收机收到的信号   硬件上怎样实现呢

有一路接收机信号是可以控制手自动切换的

网友:
既然飞控出问题了又怎样来采集舵机信号呢?我见过一款飞控采用双cpu其中一个处理舵机信号输入经过二选一74hc157具体不懂你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一款  飞控和数据选择 不接电  舵机照样可以使用   应该是利用的下拉 具体的不清楚 能看到一排电阻  很简单的电路  有光耦隔离  具体的看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掉电以后  相当于舵机与接收机直接接在一起的

网友:
其实从某种层面来讲 彻底掉电 反而到是件好事 就怕遇见你想不到的情况

你说的飞控是用在什么场合 如果是超视距飞行 即使切换到RC模式 又怎样呢 不如设计个开伞电路

74HC157.pdf: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60163DJ32N7.pdf(文件大小:292K) (原文件名:74HC157.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
你说的也对  我也就意识的想法  呵呵  谢谢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