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CPLD能跑NIOS 么?

楼主(2011-07-22):
rt

网友:
NIOS啥东东,没用过,因为没用过ALTERA

网友:
不行,没有那个功能!

网友:
异想天开

网友:
EPM240/570 只能做几个寄存器了.

网友:
资源不够

网友:
不可以,同时跑NIOS也要有专门的型号的FPGA才可以。

网友:
可以用PicoBlaze

楼主:
我加外部SRAM不行么?

网友:
怎么可能!

网友:
哈哈,LZ 不自己试试怎么知道,别人都是瞎讲......

网友:
别想了,即使找个资源够的,那价格都可以买个FPGA 了

网友:
可以自己写简单的处理器在里面跑

网友:
我想是可以的,但是难度肯定灰常滴大,因为FPGA里面还需要你搭建硬件架构,嘿嘿!如果时间充足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不可以,CPLD是FPGA的前身,门数资源都比较少。只有FPGA才可以跑NIOS。目前比较强大的FPGA都可以嵌入arm软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加外部sram不行么?

这不是内存够不够的问题,是逻辑资源不够。NIOS软核说白了就是一个CPU,你就把它想成是ARM内核吧,它本身就是由基本的逻辑门电路构成的,说它是软核大概是因为它本生是由软件生成的(VHLD语言或其他)CPLD里面的逻辑门资源一般都不够用。

网友:
资源不够啥

网友:
强强的问一句,你用CPLD跑nios想干什么?!

网友:
nios不过是个平台而已,别太纠结于此了;至少有一半的FPGA工程师是不用这玩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