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步进电机,咋就那么难找小功率的!

楼主(2011-07-22):
大家有没介绍啊?直线步进电机,外部驱动式的,供电5V,每相电流几十个mA就行了,我们的负载就几十克,精度,步长的基本没要求,说难听点能动就行.能找到这样的电机能最大程度减少我们的硬件和结构的开发量和开发时间。

网友:
用废光驱里的,差不多。

网友:
主板,显卡风扇 啥的

楼主:
我们这里有专门做机芯的部门,他们的行程都很短

网友:
有小的直线电机呀,我以前用过

网友:
很小都有,去电子城看看

网友:
我以前拆了一个软驱磁头驱动用的就是直线步进。

网友:
小的扭矩做不大啊

网友:
楼主说的直线电机估计是真正的直线电机,而不是用螺杆把旋转变为直线运动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小的有多小?功率,每相电流多大?行程有多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机芯的有用,是很小功率的,但是要不只是一般步进电机,要不行程只有4、50mm的直线步进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直接找供应商一批一批地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既然要小的,本来就不需要太大扭矩。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说的是那种,我想买的就是将旋转经过转换变为丝杆旋转,带动上面的法兰前后移动的直线步进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大概是这种吧:
42步进直线电机 (原文件名:42步进直线电机.JPG)
淘宝上有很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这种,能找到,但是合适的很少

网友:
找了好一会才找到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711548513

塑料滑台

另外还有AM淘金以前处理过的 相机对焦用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球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流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