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fatfs怎么建立完善的excel表格

楼主(2011-07-22):
大家好:
    我移植了fatfs用来读写SD卡,现在可以见建立一个excel表格,但是写入的数据都在第一个格子内。我想设置格子的颜色、大小、写入不同的数据还需要做哪些工作?有没有实例传上来一份。谢谢

网友:
那你的的安照excel的格式来写数据进去,这个基本是不可能的

网友:
你可以用ADO来操作excel。呵呵。不过ado目前只支持Windows吧!

网友A:
直接存为 txt 文件就可以的了,然后使用“tab” 和 “\r\n” 符号分开  后缀名用“.xls” 就可以了

要不保存为 xml 格式的文件也是可以的 然后倒入 excel文件

网友:
支持3楼,另外后缀是csv不是xls

网友:
三楼的做法确实可以的。

网友B:
csv格式的,用excel打开,;另存为xls,
行数不要超过65535

网友: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支持3楼,另外后缀是csv不是xls

csv是逗号分割的……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建立Excel表格吗?能否提示一下?按照3楼得做法可以吗?

网友D(2013-10-26):
引用 网友A:
直接存为 txt 文件就可以的了,然后使用“tab” 和 “\r\n” 符号分开  后缀名用“.xls” 就可以了

要不保 ...

太牛了,太好用了,真是神人啊!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sv格式的,用excel打开,;另存为xls,
行数不要超过65535

你好   这边你是的说csv文件行数不能超过65535么

网友E(2013-11-27):
引用 网友D:
太牛了,太好用了,真是神人啊!谢谢谢谢!!!!

你好,请问,我写sd卡浮点数组,全是乱码,肿么解决?刚开始也使用csv,后来直接txt还是出错。先sprintf,再f_write,  或者直接f_printf 都出错····给个活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我写sd卡浮点数组,全是乱码,肿么解决?刚开始也使用csv,后来直接txt还是出错。先sprintf ...

sprintf(FileName, "20%2d年%2d月%2d日%2d时%2d分%2d秒.xls",
        RTC_DateStructure.RTC_Year,
        RTC_DateStructure.RTC_Month,
        RTC_DateStructure.RTC_Date,
        RTC_TimeStructure.RTC_Hours,
        RTC_TimeStructure.RTC_Minutes,
        RTC_TimeStructure.RTC_Seconds);
f_open(&fdst,FileName,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f_write(&fdst, FileTitleBuffer, sizeof(FileTitleBuffer), &bw);
f_close(&fdst);

f_open(&fdst,FileName,FA_OPEN_ALWAYS | FA_WRITE);
f_lseek(&fdst,fdst.fsize);
f_printf(&fdst, "20%2d年%2d月%2d日%2d时%2d分%2d秒\t%2d\t%3d\t%4d\t%5d\r\n",
                 RTC_DateStructure.RTC_Year,
                 RTC_DateStructure.RTC_Month,
                 RTC_DateStructure.RTC_Date,
                 RTC_TimeStructure.RTC_Hours,
                 RTC_TimeStructure.RTC_Minutes,
                 RTC_TimeStructure.RTC_Seconds,
                 38,
                 381,
                 3812,
                 38123);
f_close(&fdst);

你试一下这个代码,看一下是不是乱码,这个代码在我的工程里面可以用的

网友:
printf系列的函数转换浮点数要8字节对齐,不然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sprintf(FileName, "20%2d年%2d月%2d日%2d时%2d分%2d秒.xls",
        RTC_DateStructure.RTC_Year,
        RTC_DateS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存为 txt 文件就可以的了,然后使用“tab” 和 “\r\n” 符号分开  后缀名用“.xls” 就可以了

要不保 ...

    替你修正一下。
    是”导入execl文件“,不是”倒入 excel文件“。

网友(2014-04-28):
太牛了,谢谢!可对速度有没有影响?

网友:
我想问问怎么把16位的数据格式化为字符串然后存进去?因为“sprintf”函数的数组是char型的,例如“sprintf((char*)Dis_buffer, "AccY:%6d", getAccY());而“getAccY()”得到的数据是有符号16位的,这样写的话存到SD卡中的数据就会出错?想不到怎样把16为数据存到SD卡中,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存为 txt 文件就可以的了,然后使用“tab” 和 “\r\n” 符号分开  后缀名用“.xls” 就可以了

要不保 ...

你好:
我想问问怎么把16位的数据格式化为字符串然后存进去?因为“sprintf”函数的数组是char型的,例如“sprintf((char*)Dis_buffer, "AccY:%6d", getAccY());而“getAccY()”得到的数据是有符号16位的,这样写的话存到SD卡中的数据就会出错?想不到怎样把16为数据存到SD卡中,求助!!

网友:
自己写一个 也是很简单的啊

int16_t x= getAccY();

先判断X是否小于0,然后转换成绝对值

然后把数据转换成字符串

uint32_t bl_isnegtive = 0;
if (x<0)
{
        x = 0-x;
        bl_isnegtive = 1;
}

uint8_t strings[16];
uint32_t len=0;
for(uint32_t i=0; i<16; i++)
{
     uint8_t strings[ i ] = x%10 + 0x30;
     x /=10;
     len++;
    if (x==0) { break; }
}

然后把string[16]里面len个字节写入就可以了

网友:
逗号的用过,不知道怎么弄XML和XLS

网友(2014-06-25):
怎么写颜色.搞定了没??

网友:
在WINDOWS上用MFC就好搞了:

如何使用 MFC 嵌入并自动化 Microsoft Excel 工作表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184663/zh-cn

网友(2014-08-22):
谢谢,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4-11-07):
正在研究Qt操作excel,要跨平台,觉得还是用xml方式比较好,可以设置样式风格,表格可以做得很复杂。之前走了很多弯路啊,xml只要按照格式写字符就行了

网友(2020-07-03):
请问fatfs/mcu下能一个csv下建好几个表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