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研究改造过儿童遥控电动车吗?

楼主(2011-07-22):
最近给孩子买了个遥控电动车,发现是单电机驱动的,而且功率非常小,稍微有点坡都爬不上去,我看了下电机是6V的,
要是改成双驱动的,是不是还得弄个差速器啊,不知道6V电机有没有功率稍微大一点的,有人研究过没?麻烦指点一下~~
多谢~~

楼主:
沉的这吗快??没人弄过?

网友:
电机功率有大的,主要是电池的原因,我使用5节充电电池,一般也就玩个20分钟左右,电池大了,重量上去了,就费力,电池小了又不耐用!

网友:
要改就改成油机。电机带人,负载太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改就改成油机。电机带人,负载太重。

他那个不能带人吧,6V带人,那得多大电流,换个转速快点的电机,加个减速怎么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没改进的空间.

网友:
只要另一边能装就可以改成双驱的,装什么差速器啊,驱动方式又不一样。要不就改成12V的,网上有12V的电机和齿轮箱

网友:
据前面的描述,应该是后轮单边驱动的吧,

1  如果配件方便,就可以在另一边再加同样的一套驱动, 不用机械差速.
   两电机可以貌似并联,中间略加很简单的电子差速.

2  如果原齿轮受力余量大,加大电机功率(扭矩)也是办法.只要空间不受限制.  只是单边驱动太不完美.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太对了,双电机不好弄,结构好像也受限制,现在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买个功率稍微大点的电机,淘宝上搜了一下,种类太多,挑不出来哪家的好,那个型号的电机好,不知道谁弄过,推荐一下

网友:
哈哈,我还以为是小孩坐上面那种。

网友:
那种车结构限制了,不好改,换个减速电机可以。要不考虑从新买一个。

网友:
买的时候就要注意先天性好一点的,差的基本没辙,除你有CNC类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小孩坐在上面的那种,大点还能自己开~~、

回复 网友C:
哎,孩子的爷爷,奶奶上街给买的,我还能说这车不好吗?能改的话,偷偷的自己改下,不能改就忍了

网友:
先加电池试试,
串镍电,成7.2V,   串铅电成8V,   串锂电成9V(太高了,有坏掉危险,要再串个小电阻).
串的电池容量要与原电池相匹配.  (可以把小电池并起来增容).

等到把电机折腾坏了,再把电机的图片和尺寸报上来, 咱们就可以对比着原装的,再给你推荐个大点的电机:  )

如果没法加电池, 电机不坏掉也是可以上图片报尺寸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给孩子买了个遥控电动车,发现是单电机驱动的,而且功率非常小,稍微有点坡都爬不上去,我看了下电机是6v的,
要是改成双驱动的,是不是还得弄个差速器啊,不知道6v电机有没有功率稍微大一点的,有人研究过没?麻烦指点一下~~
多谢~~

孩子玩个新鲜,我保证他玩不到一个星期就扔那睡大觉了……没必要折腾

网友:
买套12V的电机和齿轮箱(型号是550),再配个12V蓄电池就行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什么都不要动的,只要改电机.     万一改坏了也不可惜,   反正要换大的新的电机了.
······
把原电机折开,设法取下原来的铁氧体,  设法镶嵌部分钕磁上去.  磁力就会大增.
这个电机马上身价十倍,几十倍了.  性能大大提升,将足够满足你的要求.

只是铁氧体有点硬,打磨要有金刚砂磨片.     功夫不负有心人.
······
用边角钕磁改造和强化己有的电机,会有很多用途,比如包括手磨和手雕及微型切割机等等.
就这个思路,谁有更简单的,更好的实施办法?

楼主:
我把电机拆下来了,上面写着380 1000RPM
和淘宝的商家商量了一下,如果只换个电机,能提高一点速度,现在如果是3KM/H ,能提高到3.5KM/H ,接近4KM/H
如果这样就没必要换了,要是换550 ,需要动的地方挺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电池比较小,建议再加串联单元,适当提升电压.

如果电池够大,可以加一个DC变换器,把输出电压再串在原来的电池上.

电压略高点,力矩和功率都会加大.

网友:
电池应该也有一定讲究的,用充电的比如锂电池之类的,如果一起是干电池的话效果差很远,主要是电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