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tiny6410怎么才能让wince6.0启动时从串口输出启动信息 【已解决】

楼主(2011-07-22):
RT。wince貌似可以在启动是从串口输出启动信息,但是从友善之臂编译出来的NK的串口没有任何输出,估计是给友善的屏蔽掉了。请问我要怎么做才能打开串口调试功能啊??

PS:加载Nboot时有以下输出
WinCE 6.0 nboot for Mini6410

Reading...Launch Windows CE...

但就是加载NK时没有输出!!

楼主:
在option.h里面修改成这个就好了!!

// --- by customer
//#define KITL_NONE
#define KITL_SERIAL_UART0
//#define KITL_SERIAL_UART1

默认是:
// --- by customer
#define KITL_NONE
//#define KITL_SERIAL_UART0
//#define KITL_SERIAL_UART1

网友(2012-11-05):
这位仁兄 我也在用三星的6410,现在在win7装wince6.0死活装不了,有啥宝贵的资料和经验分享下,QQ67556938,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