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入门之:Solidworks+AltiumDesigner 异形板设计

楼主(2011-07-22):
在做电子设备的时候最好不要电子的是电子,机械的是机械。最好两种设计软件能够互相沟通。
假设这里要设计一个USBASP,但是有一个漂亮的外壳,要把板子放进去的话板子就不是矩形的了。
为了配合外壳(也可以把板子放进装配体直接设计外壳,可以3D打印【当然是指工业级的设备,用来做快速原型】),板子尺寸是:

简单伸拉一下拉出板子的厚度。

OK后需要导出为STEP214格式的文件。

然后打开AltiumDesigner画一张空白的板子。

进入3D视图添加3D模型

开始定义板子外形。

有了外形,可以删除定义外形用的3D模型。

很多厂家用KeepOut层作为板子的外形定义而不是机械层,所以这里选择KeepOut层。

/************************************************************************/
/*                               完成                                   */
/************************************************************************/

网友:
ad可以将AUTOCAD格式导入,导入的时候把线指定为KeepOut外形层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可以将autocad格式导入,导入的时候把线指定为keepout外形层就可以了

你这样还是单纯的外形设计。用全3D的方式的好处是,元件也有3D模型,板子画好后可以导回3D设计机箱,开孔,干涉,等很方便。

网友:
mark,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要标记,学习了

网友(2011-09-12):
学习一下。不过很少用这种方式,大多直接输入坐标画直线和弧

网友:
这个一定要记,对于建模很有好处哦

网友:
贪心一下,希望更多点这类的教程,哈,谢谢

网友:
好文章,要是能有如何制作3D元件并安装的教程就太感谢了。

网友:
这么好,一定要定。

网友:
元件的3D外形库是不是自己制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自己做。

网友:
AutoCAD也能做三维吧?
能不能像Solidworks一样导入AD?

网友:
MARK Altium Designer 外形设计 多谢分享!

网友(2011-12-22):
这个一定要学!!!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 又学了一招

网友:
ad6 外形设计

网友:
看到楼主的图忍不住照着画了一个框框,本人还没试过矩形板板以外的形状。
草稿,由勾股定律算出半径

改坐标连接非45度角直线

放圆弧

成形

网友:
还在用06的YMPK

网友:
我用的是Inventor来做了下班子的外形 成功了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我把我做的上传上来 楼主不要怪我COPY哦

网友(2012-02-11):
谢谢,又学会了怎样做漂亮的板子!!!

网友:
楼主的AD版本是什么呀,我的6.9不成功

网友:
回过头来学习

网友:
好文章,SW机械设计能力比AD强很多,在AD下费劲的工作,在SW上几下就弄好了。

希望LZ继续发文介绍一下如何用SW绘制3D零件后与AD下的零件关联。这样在设计阶段就可以实现所见即所得,减小错误发生。

网友:
可以参考,不错。

网友(2012-12-29):
学习了~准备直接进军pro-e……
AutoCAD已经忘干净了……

网友:
很少设计惜异形

网友(2013-12-13):
要试一下

网友(2014-03-20):
不错不错!我也要学!

网友(2015-01-12):
棒极了。留个记号。

网友:
有点意思!嗯哼!!!

网友(2015-08-09):
这个好啊,以前我都是边画边量

网友:
CAD 不规则外形导入PCB MARK

网友(2016-07-02):
这个黑色的区域是怎么弄出来的?redefine shape按照机械层一点点拉出来的么?

网友:
以后可能会用,收藏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都是CAD然后dxf,导入到allegro中使用

网友:
从生产的角度说,PCB最好是方形,当然外壳可以是任意形状。
例如这块pcb,元件不多,如果把右面两个固定孔内收,和左面的两个成长方形。
那这块pcb也可以做场长方形,不影响外观,但pcb制板,smt的成本会减少很多。

网友:
方法不错,收了!

网友:
已经习惯用CAD了

网友(2016-08-26):
正需要这个,谢谢楼主!

网友(2020-01-02):
allegro和solidworks如何配合?

网友(2020-02-03):
你这个这样做比较适合需要立体组合的电路结构,简单的电路板形状我都是在AutoCAD里画好导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