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硬件接口问题

楼主(2011-07-22):
设计SATA接口电路有问题,CPU出来的差分信号线波形不好,有没有成功SATA案例可以参考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只layout吗?

网友:
1.5G 3G 6G 都是高速信号~~~

网友:
没有任何的外围电路,,CPU的差分线直接接通到硬盘。阻抗有没有匹配好。。波形应该是眼图才对,,,可否晒一下你的板子出来,,另外,,需要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