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不用内存池时,rt_malloc()使用的是哪种内存分配算法?

楼主(2011-07-22):
当不使用mempool时,rtt依然有能力处理动态分配堆内存的能力,比如在xxx_creat()函数内就需要动态分配堆内存,说到底是通过调用rt_malloc()函数实现的。那么请问,此时rt_malloc()内对堆空间采用的是哪种内存分配算法呢?首次适应、最小适应、最大适应?还是其他什么算法呢?
顺便再请教一下,哪些情况下适合创建内存池来使用rt_mp_alloc(),而不直接使用rt_malloc()呢?

网友:
mempool适合于对实时性要求极高的场合,另外如果运用得巧妙,也可以把他做为一种通信机制、同步机制来使用。

小内存模式的heap采用的是首次适配的算法。内部是采用内存块链表的方式链接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总工的热心回复。
不过我在参阅代码的时候发现这些现象:
1.有些静态分配的变量(处于数据ZI段),并未经过初始化就直接使用,其实是默认其值为0。我担心:是不是所有的编译器的loader在初始化内存布局的时候都会强行清零ZI段(比如软件复位后),如果不是如此,那么后果将不可预测。
2.有些函数使用了new作为局部变量名,比如rt_console_set_device()函数里面就有一句rt_device_t new, old;。请问,以new作为变量名,会不会带来编译器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ZI必须初始化成0的不管是编译器做或者系统自己做。不做这件事一般应该视为bug,而且放RW段的话会让image变大,一堆零放里面没什么意义。
new这个函数里面用用一般也没什么问题,new是c++关键字不是c的。而且这个函数不在头文件里也不会被其他c++代码包含,这里我觉得不用担心兼容性问题。

网友:
ZI段是必须要清零的,而且是代码手工清零不是编译器的工作。所以在RTT每个移植分支中,都会主动去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