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GDS-1102A示波器好吗

楼主(2011-07-22):
近来问了一下固纬GDS-1102A示波器的价格,4000多。一直想买台100MHz数字示波器,tek的价格不能接受,固纬的尚可。但有位职业修仪器的老板,说固纬的性价比不够好,像我推荐普源的,这位老板据说以前在固纬干过。
哪位用过1102A,能说说实际使用感受吗?

网友:
普源DS1102D 2500一台还带逻辑分析仪

网友:
功能有不代表能用,就像普源说明书有此功能,测试与实际差距很大
例如上下源讯号截取,5次就有1次截取失败.(调整电压范围都没有)

另外就是更新程序,是有问题的更新,还是升级增加功能的更新.
普源的更新都是有bug的更新,买仪器是用来修东西的,不是用来被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