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每天隔10S读一次温度,长期连续运行对寿命有影响吗

楼主(2011-07-22):
18B20每天隔10S读一次温度,长期连续运行对寿命有影响吗?大概能使用多久?有没有官方说明?

网友:
楼主 可以做老化测试

网友:
既然产家造出来,肯定至少也得称个一年两年,不然谁要啊。你一天读个100遍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化测试我不会呀,我想监测水温,精度0.5度就可以了,不知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案呀,

网友:
平时关闭电源,测温的时候再打开,应该比长期开着寿命长

网友:
啊??昨天晚上我开着测试,运行了一晚上啊,每0.5s读一次温度,不知道我那只可怜的18b20寿命还有多长==!

网友:
哪那么脆弱啊,跑一晚上就挂

网友:
回复 网友B:

0.5s大可不必,温度变化没那么快的,和lz一样10s一次就够了。

网友:
通不通电都会有漂移发生;放心用吧,最多误差大一点点,硬损坏概率极低

楼主:
我曾经连续这样运行过3天,不过要长期运行不晓得怎么样,如果用10K的热敏电阻用分压来AD,但他不是线性的,在5,60度时,电阻变化就小了,可能对AD的精度要求要高了,不晓得这样测的温度精度如何?

网友:
晕,我的18B20运行了好几年,几乎是一直通电,每1S读一次,至今也没坏啊。

网友:
我用在数字钟上的,几秒读一次,挂在家里,快4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
用十年没问题

网友:
应该没关系系吧

网友:
我的万年历也带18b20,挂墙上用几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多大问题。18b20质量好着呢

网友:
没关系吧,看看挂在墙上是时钟,天天在转。。。

网友(2011-10-09):
没啥问题,我的已经连续1年了,5秒一次。

网友:
产品,1S一次,没有挂的

网友:
我一直在纠结
单片机 一直傻BB地 在不停地LOOP运算,是不是有一天也会算得发疯呀

网友:
只要flash里面的数据没丢失,单片机就会永远工作下去…
一般至少能保证在高温下10-20年的寿命,低温和常温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应该就是电子元器件的寿命,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又不去刷它的EEPROM,随便读。

网友:
放心地用吧,我都用很久了,平均不到1秒读取一次。

网友:
肯定能用上一两年,如果不插反的话

网友:
有老死的ds18b20吗?我用新的换

网友:
我的测量水温的系统,每秒一次读数,温度范围:常温到70度,运行快一年了,现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我试过每两秒读取一次温度,连续运行10小时,没问题啊。话说18b20做12位精度时转换要750ms……好漫长的

网友:
楼主杞人忧天了,就算你1分钟读100次(当然是假设的)估计读个3年5年的都不会坏,又不是flash写多了会坏

网友:
看的半懂不懂的。~

网友:
这些封装好的IC经得起正常的折腾

网友:
好像没那么容易坏!!不然谁买!!这是不专业的话!!!哈哈

网友:
只要在元件的使用温度范围,就不容易损坏

网友(2012-02-10):
没问题的

网友:
好像没这么容易坏,不用担心

网友:
用在什么场所啊?需要那么短时间检测一次

网友:
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