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胜感激,急求帮助,关于模拟信号通过A/D转换芯片后,输出的数据数据怎么读入FPGA

楼主(2011-07-22):
请问这个一般都是怎么弄的啊,需要模拟SPI协议吗,

网友:
串的 并的 随选   自订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得具体一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笑的

你的AD 什么接口你就做个什么接口吧

网友:
首先你要看你的AD芯片的datasheet,然后根据datasheet上对时序逻辑的要求,编写fpga代码,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fpga是 万能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这个我知道,A/D我用的是TLC2543,输出是串行数据,如果我的FPGA想直接诶利用这个数据的话,貌似要弄个模拟SPI协议吧

网友:
按照adc的datasheet有控制时序的,用verilog来控制时序,就可以读到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
按时序图写就是

网友(2012-02-19):
同学,同学能留个联系方式不?我的邮箱是yaoyezhilv@163.com

网友:
用过SPI接口AD芯片接FPGA,运行很好。
关键在于控制好四线,FPGA做主端控制,根据器件资料时序,片选(/CS)置低使能AD芯片,时钟(CLK)开始输出,两个独立进程状态控制数据传输,上升延MO更新输出数据,下降延读入SO数据,计数控制输出与读取数据。所谓SPI协议关键在于理解器件资料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