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电机的自动调速功能?

楼主(2011-07-22):
请问怎么实现电机的自动调速功能?即是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
是无极调速?

网友:
如果是一般的直流电机有相关的稳速控制芯片,通过调节外接可变电阻,提供可变的占空比脉冲输出
比如用TCA955 这个芯片就可以了 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是直流无刷的话,可用单片机PWM控制系统 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