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瑞萨HEW环境下编译问题

楼主(2011-07-22):
小弟刚入手瑞萨R8单片机  在HEW下运行光盘的例程 老是提示有错误include file not found 'sfr_R81B.h  这导致我 直接不知道怎么上手了,郁闷呢好久了,有没有大侠指点下啊 是不是我设置有问题? 玩MSP430都没这么难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弄了好久今天晚上终于算是解决了吧。我在 在HEW下运行光盘的例程 按照里面PDF讲述的步骤做结果build出现了很多错误,首先说是sfr_R81B.h头文件找不到,是void附近出现错误我郁闷了好几周,以为软件安装错误卸载了好几次,网上一直没找到解决问难题,我今天突发奇想吧程序里面的 中文注释删掉(教程里根本没提),然后用Csource源文件建立工程文件(教程里说的是选择application),这两个错误都好了!!!build all时候又出现问题了,说是找不到相应的文件里面的.x30文件和 vect=24已经被定义,我改成vect=30然后又莫名其妙的通过了。。。。这教程_真是坑跌啊!!!!严重鄙视!!

网友(2013-08-07):
HEW就是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