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进行温度控制

楼主(2011-07-23):
最近因为工作的原因,接触到了温度控制,读了我之前的哥们做的温控产品源代码,奈何无所得(限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不方便详细说明,大家应该都懂的,呵呵),查了网上的资料,大多是使用PID法进行控制,于是恨下心来,钻研了一段时间PID心法,不过总是不得其门而入,万般无奈之下,另辟蹊径得到了一种控温方法,效果也还可以,现发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实际使用Atmel mega128单片机,18B20芯片,固态继电器,但未使用pwm专用端口,因此只要资源足够,51单片机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未验证):

楼主:
回复 楼主:

PID控制我最近也算花点时间看了一下,老实说,控温效果效果很一般,按照之前的高人的代码实践,没发现控温精度多高,倒是发现一堆烦人的事情:控制切入点不同,控温效果也不一样,实际的系统很难保证每次在同一个控温点切入的,比如断电后重新运行;原先PID设立了两个上下限,可能是我水平太差,不懂怎么找最佳PID周期,经常系统超下限,导致控温效果不佳。这些细节原先的那些高手都没解释清楚,不知道是否是担心解释的太清楚了助长了我们这些后人懒惰的风气,呵呵。有真正的高手请告诉一声如何解决以上问题,否则我真没信心再搞PID控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与整定无关,系数都已经整定好了,自整定应该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按照我的理解,自整定是为了解决系统参数变化的问题,而不是初始状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辟蹊径得到了一种控温方法

可具体说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终于有人感兴趣了,我以为大家都不关心呢!讲个大概吧,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是,精确控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一开始的思路,在某个温度点,加热功率在不考试参数变化的时候是与温度对应的,实验得到一个曲线然后算出将曲线设法转成直线,求对应的线性函数,就可以得到控温需要的参数了,缺点是实验时间长,精度可以较高,但可能程序也要复杂一点;令另外就是过程调节法,累似于pid调节,我说的另辟蹊径是过程调节法,不用整定,也不管初始条件,我今天把参数略微改动一下,精度从正付零点三变成正付零点一五了,而且升温速度和过冲均无多大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PID算法在温度控制方面确实使用的很多,至于精度问题,呵呵,我也是想得到高精度才使用的。pid的输入是实际测量值与设定值之间的偏差,对这个偏差进行比例,积分,微分三种运算,得出一个控制量,用这个控制量去控制被控对象,然后再把控制结果反馈回来在进行循环。其实这种算法不用pid也是可以实现的(个人认为),只是貌似没有那么专业而已。。。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的接触,让我深刻体会到了pid中输出结果与被控对象之间的映射问题之深奥,这个关系实在是太难找了。。。好不容易问了同学,请教了网络高手,现在才稍微有点眉目。所以要学好pid实在是不是容易的事情。。。
给你一个网址,介绍了pid输出与被控对象的一些关系,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blog.21ic.com/user1/3407/archives/2011/85193.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否说得更详细一些?关于你的过程调节法?

网友:
看来我要多练习了

楼主:
精典负反馈加线性预测,负反馈控温难点是后知后觉,所以需要提前量,负反馈与预测法结合用来控温效果非常完美,再进一步的东西就是代码了

网友:
我刚学完自控,但是没有学数字pid只有模拟的pid所以只有从感官的角度来讲了。
首先,这个系统是由滞后性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18b20的典型周期虽然是200ms但是考虑到热量的传导,以及热源到传感器这段距离也会造成滞后性,所以你如果不烤炉滞后性的话 很可能造成震荡,进而不稳定的。这种系统也没办法测频响,而且pid也只是一种常用的粗略的控制(我自控老师说的),所以我没有办法解决,只是提醒楼主考虑一下滞后性吧。
不过看起来楼主好像没有系统学过自动控制理论的样子……

网友:
负反馈大家都明白,可是你的预测法的具体做法如何得来,通过大量实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一种思路或想法而已,当碰到瓶颈的时候经常性的将它放在心上,积年累月的思考,在某年某月某一天,也许某个火花一闪,得到一种想法,它就是我们想要的。当然进一步的验证,实验中思路通过数据逐渐清晰,加上一点点的运气都是必要的。

楼主:
职业的敏锐和灵感,持之以恒的努力,对于研发工程师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变成一个职业抄袭者和求助工程师了,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的,有问题的尽管拍砖,呵呵……

楼主(2011-12-11):
贴一下图,使用89s52+DS18B20+固态继电器控温效果对比图,蓝色线条为超出设定温度关继电器,低于设定温度开继电器,其它颜色线条为使用控温算法时不同比例系数对比图,由图可以看出,在k=7时不稳定,k=1~3时均可控温且有较高的温度稳定性,只是特性略有不同。

网友:
怎一个谢字了得!

网友(2012-02-10):
好文章,多谢!

楼主:
庆贺一下,用一片89s52+DS18B20+固态继电器控温在一个产品上实现了3路同时控温,效果都还可以,15-30分钟左右温度稳定在设定温度正负0.5度范围内(显示只精确到1度,我把设定温度加了0.5度,因此稳定下来后显示温度就不变了),差点89S52容量就不够了,呵呵...

楼主:
对于具有明显滞后的控制系统而言,预测法是解决反馈控制的最有效办法,可惜很多人都把PID作为了唯一有效的利器,然而pid控制法中,预测分量只作为一个配角存在....

网友(2012-04-10):
到底啥方法也没说明白!

网友(2015-07-21):
到现在还是没有明白怎么控制,能否说的更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