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好最近做温度变送器,使用了胜利的校验仪,比较迷惑的是他的电阻输出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1-07-23):
这个校验仪模拟的是PT100传感器,输出分辨率为0.01欧姆,准确度就不太清楚了,有些迷惑,电阻输出怎么实现的?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60311YWKDBR.jpg(文件大小:2.8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2028.jpg)

网友:
输出2根线  和外部构成电阻分压就行了
比如 一头上拉5K电阻, 一头接地,测电压,计算电阻值

楼主:
不可能是你说的那样的,这个是个信号发生器,我用万用表测量其电阻输出端口,可以测量到电阻值与校验仪液晶显示值一直,这说明这个电阻就是校验仪内部产生的,在用电压表测量电阻输出段鸥,查看是否有加电控制,测量结果是0v,说明本省其上就没有电压,难道说他是开环控制的。我拍了照片,但是看不出所以然来。

增加一点:我用万用表电流档测量了其电阻输出端口,没有电流输出。这个是不是说他就根本不在运放的反馈回路里面。

楼主:
我想可以使用mos管,控制mos管得导通电阻,使用精密的运放检测电阻变化,不知有哪位大神知道实现方法?我只是好奇,自己想了半天也就这个办法了。

网友:
根据电阻定义,一定是有电流和电压的,当开路时如果电阻一定电流无穷小那么也是电压无穷小

网友:
应该是恒流源原理,检测端子两点的电压,根据设置的电阻计算电流,然后控制流过端子的电流。

楼主:
是电阻输出。这个是模拟PT100热电阻的的。也就是通俗说是电子控制的电阻箱,但是其电阻分辨率很高,也看不出有分档选择,可以坑定是电子控制的。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以前没想过,现在想到了,就像DIY一台玩玩。呵呵。满足一下好奇心。

网友:
楼主,你的校验仪靠谱不?多少钱一个?国外的随便一个都要6位数价格

楼主:
这个是胜利的型号是11+,网上报价4000左右吧,精度是0.02%。

网友:
应该是类似电子负载的原理.也就4楼的.

支持DIY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胜利的型号是11+,网上报价4000左右吧,精度是0.02%。
怎么这么便宜?

网友(2013-04-16):
这个帖子有没有下文啊?呵呵。。。

网友:
类似电子负载,这个是胜利的啥型号?我用的VC14+,在保,不敢拆,麻烦LZ给我发几张PCB高清大图,marshallemon@126.com,我也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2013-08-15):
这个可以实现

网友(2014-08-16):
做成功了吗?楼人呢

网友:
估计是一个恒流源,而且这个恒流源会检测输出端口电压,根据电压调节电流,只要符合欧姆定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