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M低通滤波

楼主(2011-07-23):
用fpga做dds,输出我要做一个10M的低通滤波器,有源无源都可以,有谁有好的电路推荐一下的,不要是理论计算的数值,能有实际测试过的是最好的。有什么好的想法希望大家不要客气啊,谢谢

网友:
你觉得理论和实际不符的原因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原件做不到那么标准的参数,还有一些计算出来的参数实际根本就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实际原件做不到那么标准的参数,还有一些计算出来的参数实际根本就没有

那别人推荐的电路 到你那里也能参数,环境,布线完全一样吗?

所以照楼主所说 推荐了也意义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拜托大哥,就算都环境布线都不一样也总有个大概范围吧,模电这种东西能做到完全一样的么?自己不推荐也别绝了别人的思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参考  德州仪器出的 滤波器设计软件  可选择 E96系列之类的 电阻电容  包括误差

网友:
用GENESYS软件仿真一下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