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在nios里按键怎样去抖呢?

楼主(2011-07-23):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SR_key_save(void *context,unsigned long id)
    {
        alt_irq_disable_all();
        printf("a");
        alt_irq_enabled();

    }
//中断注_册
    int init_key_save(void)
    {
        IOWR(KEY_SAVE_BASE,2,1);
        return alt_irq_register(KEY_SAVE_IRQ,NULL,ISR_key_save);

    }
请问 该怎样加(KEY_SAVE)按键去抖呢?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用硬件去抖,按键信号今nios之前使用数字电路进行去抖,尽量别占用cpu时间。

D触发器实现按键去抖 (原文件名:key.JPG)
clk的时钟周期可以设定为2.5ms,四个触发器触发完成10ms,在10毫秒之内如果按键值一直保持为0,则判断有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