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3U2C的板子,使用sam-ba v2.9连接不了,不知道怎么让其从Flash启动,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7-23):
如题。。。。。。

使用 SAM3U4E 的开发板,可用 sam-ba v2.9 连接后,在软件中设置其从 Flash 中启动,而自己使用 SAM3U2C 自己作的板子连接不了,报 “No valid processor ID found”的错误,如下所示:

楼主:
一、 根据我在英蓓特的SAM3U4EA的开发板上调试程序的经验,首先要在SAM-BA程序中设置如下的选项才能使单片机在Flash中调试运行程序。

二、 我用J-Link调试程序,程序下载完成后首先停在汇编代码0x0018004C,如下图所示:

三、 而这个地址就是内部ROM地址,如下图所示:

四、 这也证实了我的猜测 --- 程序没有在Flash中正确执行
五、 求解决办法呀,谢谢各位了!!!!

楼主:
HOHO,终于等到Atmel技术支持的回复了,回复邮件如下:
===========================================================================================================
       From your pictures, I can see that you are using the SAM-BA 2.9 while the latest SAM-BA is 2.10 (http://www.atmel.com/dyn/resources/prod_documents/sam-ba_2.10.exe).

And for SAM3U2C, please select the at91sam3u2-ek NOT at91sam3u4-ek.

Please have a try, thanks.
===========================================================================================================

悲剧了,我怎么在网站上就一直没找到最新的 SAM-BA 呢?刚上去看了下,确实有 SAM-BA 2.10。
唉,失误。。。。失误。。。。

网友:
你是找的谁给你解答的?

网友:
应该是at91asia.com吧.
上次发过一回,半天就给我回复了,感觉还可以。

不过一般遇到问题我一般去www.at91.com的论坛先搜索一下,里面很多老外的讨论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找的谁给你解答的?

Atmel驻长沙的一个技术支持人员

网友:
啊啊啊,Atmel驻长沙还有技术支持人员啊.... 不是用邮件回复的么

楼主:
应该是 驻长沙的这个技术人员 转给 原厂的吧

网友(2012-05-10):
谁有sam ba 2.9 ,给我传一个 841980500@qq.com   不甚感激

网友:
atmel的m3芯片 目前什么价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