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80V三相电机用什么驱动器来驱动?气流够大,29L/min

楼主(2011-07-23):
这种电机用什么驱动器来驱动?
全图

标签完好,什么什么工业株式会社

两组组,粗的一组为DC280V

网友:
好像是有感无刷电机~可以用电动单车驱动器试一下低压能动不~

网友:
压力不大,拆开看看结构,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我估计这个东西弄来之前应该有个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构也就是三相电机,三相DC280V,拆过了

回复 网友B:
是用三菱的ps21352来驱动,
三菱的ps21352不好找,有什么可以代替哦?

楼主:
看来这种东西不太流行,用的人少哦

网友:
日本产空气压缩机,或抽气机。三相直流?直流应该没有三相的,可能有个类似变频器的控制盒子。

楼主:
找到一些资料,ps21352不太好买哦,找不到可代用的模块,哪位大侠了解的知会一声!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不算三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无刷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应该是无刷电机。

有怎样的驱动模块呢?

网友:
我有BLDC驱动的板子。不过驱动你这个电机貌似驱动的管子要换。看这个电机功率不小啊,估计得用IGBT驱动,还得加散热片。

网友:
1、有的是内置驱动,有的是外置驱动,需要PFC升压电路110*1.414 = 155V,所以外部还要升压。

2、这个是三相直流无刷电机。日系的小功率的大都是内置的驱动带传感器反馈的,外部做一个电源升压模块。大功率的我接触的比较少,但是在实验室我看到类似楼上的用法,这个专业术语叫IPM

3、如果驱动是外置的,个人玩基本没戏,很烧钱的说,弄不好烧很多东西

网友:
有点像无刷电机,不过有传感器的无刷电机霍尔应该有5根线,我只看到4根线,迷惑不解。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5根线的,拍成4线了,有具体的传感器电路图么,想打开看下,结果一位大胖子连六角螺丝都拧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H:
1、有的是内置驱动,有的是外置驱动,需要pfc升压电路110*1.414 = 155v,所以外部还要升压。
2、这个是三相直流无刷电机。日系的小功率的大都是内置的驱动带传感器反馈的,外部做一个电源升压模块。大功率的我接触的比较少,但是在实验室我看到类似楼上的用法,这个专业术语叫ipm
3、如果驱动是外置的,个人玩基本没戏,很烧钱的说,弄不好烧很多东西
这位兄弟是行家哦。

是朋友掏到的二手货,没有驱动板用不了,确实很烧金子。问下PS21352就要好几十块钱,还是拆机的。
手头的资料有限。特别是传感器部分电路,方便的话详细说说或提供些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果没有找到更好的驱动模块,估计也要考虑IGBT了,还要考虑传感器那一部分。

网友:
转子是永磁的么?如果是同步电机这么高电压就有点难度,如果是感应电机就用个变频器带就行了

网友:
估计我现成的板子玩的转,将现有驱动电机的MOS换成IGBT,交流变直流部分用半控整流稳压成直流280,加上辅助电源,这样子搞下来成本不会低的啊。传感器应该就是霍尔的吧。只要给传感器接上电源+5 TO 24V,输出加上接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