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瞧一下哪有这个灯座卖?

楼主(2011-07-23):
见图,哪位兄弟知道哪有这个东西买(或Taobao),,告诉我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汽配市场大把

网友:
搜  摩托车灯座   摩托车卡口灯座   摩托车转向灯座

10几年以前,小农机上12V 灯珠都是用这种卡口坐  现在灯珠的少了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在淘宝上找的都是没有带那个圆盘的,没办法固定在机壳上。

网友:
这个一般是车上用的吧,修车的会有不少。

网友:
这个我清楚,你找电动车大灯!!!就是这个!!

网友:
汽车上的吧。。。小时候在卡车上见的多

网友:
上中山,去古镇,要什么有什么

楼主:
一模一样的算没有找到,找了一个替代品,固定在面板上连螺钉都不要。呵。。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