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了好多资料,看来静止的人不好检测了啊?

楼主(2011-07-23):
就是想做个人体感应音响,人来了,音响发声。音响部分用SD卡驱动。就是这个人体开关,买了个,只能检测移动的人。
有人移动时,才有信号输出已下。有没有人在就一直有低电平输出,人走就为高的传感器啊?

网友:
红外释热。。。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楼上两位没听明白LZ的话。或者没用过红外释热电。参考LZ的另外一个贴子。

网友:
以前装再生式收音机时,  靠近磁棒1米内,都会有影响的.

很多年以后,无意中在小mos管的栅极上拖一条线作天线,  发现输出也会有灵敏度很高的感应.

网友:
红外不行?防盗的那种探头应该可以

网友:
搞个热象仪分析图想,还可以不给冷血动物听

网友:
只不过是音响的附加能功,   首先要考虑的是低成本实现.

网友:
超声波反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个音响的附加功能,探头越简单越好。热释电传感器试过了,人要移动。静止的人是感应不出来的。
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人来语音播放,人走语音停止。查了好多家传感器公司,没这样的,都是要人移动的,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激光光栅网

网友:
热释电+红外怎么样 动静结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么复杂,难度国内就没一款这样的传感器?模块也行啊。

网友:
心跳測量

楼主:
楼上2位都不是好办法

楼主(2013-05-14):
还是没结果啊

网友:
红外的多搞几组,围起来你要检测的区域,有人进来后在没检测到出去之前一直播放怎么样?

就是算法上要搞好,别进来检测到出去没检测到就一直播放了,或是进来两个出去一个就不播了之类的。

网友:
低成本很难实现,14楼的方法应该实现

网友:
参考电梯的检测方式把,有人在门口就不会关门哦

网友:
红外热释+多普勒雷达,有啥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