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 输出电压怎么摇都是1.34v左右不变,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3):
verf和vout都保持电压在1.34v左右,不管怎么摇晃电路板,输出都不变化,无论是原始信号还是放大后的电压。 难道传感器坏了?

网友:
1.34v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静态输出貌似没问题,可是怎么摇vout也基本不变,lm321运放电路放大后(11倍),还是基本保持在一个电压上不变化。
弄了大半天,真的很烦很烦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vout基本不变,或者说变了以后又变回来了,是不是陀螺仪只能在有角速度的时候才能在短时间内输出值,等到平稳的时候,电压会再次回到1.25V

网友:
传感器坏了吧,要是运动着,电压会有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1.35V)

网友:
請用力"轉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vout基本不变,或者说变了以后又变回来了,是不是陀螺仪只能在有角速度的时候才能在短时间内输出值,等到平稳的时候,电压会再次回到1.25v

廢話,ENC-03量的就是角速度,當然是有角速度才有值。

网友(2011-09-06):
应当边接上示波器量转时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