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告片:嵌入式四轴数控系统(增加电路图)

楼主(2011-07-23):
面板做回来了,加班装了一台起来看看效果。貌似还凑合,尺寸要改两改,电路和软件部分还有N多改动以及测试要做,奉上部分样机电路图(这样就应该不算广告贴了吧 +_+...)

先上IO&电源板的样机电路,还没整理过。水平很菜,还请各路高人指点一二

再上几张刚拍的图~

BIOS界面 (原文件名:IMG_0820_2.JPG)

主界面 (原文件名:IMG_0822_2.JPG)

全家福(全公司最值钱的都在这儿了) (原文件名:IMG_0824_2.JPG)

用于测试的小三轴 (原文件名:IMG_0823_2.JPG)

网友:
示波器mso2024?口水中

网友:
汗 以为是四轴飞行器,然后就进来了,lz改改标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汗 以为是四轴飞行器,然后就进来了,lz改改标题吧

改了~现在没歧义了吧

网友:
难道是变频主轴?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难道是变频主轴?

貌似是珠海某司的主轴,苏州某司的变频器~7年前10块钱一个旧货市场买的日本步进,都是仓库里淘来拼起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arm+fpga么?

S3C2440+EP2C8

网友:
等货,关心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D:
等货,关心价格。

价格会做到比同类同档次产品略低一点。近期无对外销售计划,先在集团内部试用大半年,看看稳定性如何,把发现的问题都解决掉,还要过认证啊啥的~之后才敢往外推~总之是要墨迹很久

网友:
关心楼主的面板通过上面渠道做的,再问楼主是否知道在那里可以做汽车仪表那一类的面板(有刻度可以背光),价钱怎么样?谢谢楼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关心楼主的面板通过上面渠道做的,再问楼主是否知道在那里可以做汽车仪表那一类的面板(有刻度可以背光),价钱怎么样?谢谢楼主了

样机面板是自己工厂用铝板放工中心上铣出来再到外面发黑的。有铣床的工厂和作坊都可以做,价格根据加工时间来算,大概是100RMB/h。面膜的话随便百度一家去做就OK啦~~不过一定要多问几家对比,定做薄膜开关的厂不是一般的黑,我问了10家左右,模具费从500到5K的都有。

网友:
09年曾经做过差不多的东西,也是2440+fpga,人机界面如下。
有机会交流一下,18675201@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F:
09年曾经做过差不多的东西,也是2440+fpga,人机界面如下。
有机会交流一下,18675201@qq.com

界面做的挺好的,不知你的这个控制器做成了产品没有?

网友:
原理图是假的?怎么空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不懂 。。

哪里看不懂~我解释给你

回复 网友H:
原理图是假的?怎么空空的?

PADS2007能打开啊~除非版本有问题或者软件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原理图是假的?怎么空空的?

除非是这个原因,你选“abort”的话确实是啥也看不到

网友:
都是高人!!!

网友:
连解压都有问题,还P什么

网友(2012-03-26):
强悍,数控系统,不知楼主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都是好东西啊

网友:
主要关心价格,有了这个雕刻机上个档次,但如果价格也上档次就不适合diy了

网友:
看见四轴我心动了一下,后来发现不是我那个四轴

网友:
价格几何?

网友:
关心价格

网友:
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楼主(2013-03-13):
公司项目,电路部分可开源,软件不开源。忙活了半年多为集团内部做了个坑爹的非标应用,同时发现BUG若干,努力解决中...

楼主:
测试机和大概3次小改3^N次的坑爹机

网友(2013-07-03):
楼主的2440 是跑Wince 还是Linux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