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内核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1-07-23):
微内核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像freeRTOS这样的是微内核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微内核(Micro kernel)是提供操作系统核心功能的内核的精简版本,它设计成在很小的内存空间内增加移植性,提供模块化设计,以使用户安装不同的接口,如UNIX、DOS、Windows、Workplace OS、Workplace UNIX等。IBM、Microsoft、开放软件基金会(OSF)和UNIX系统实验室(USL)等新操作系统都采用了这一研究成果的优点,
   FreeRTOS只是一个操作系统内核,需外扩第三方的GUI(图形用户界面)、TCP/IP协议栈、FS(文件系统)等才能实现一个较复杂的系统,不像μC/OS-II可以和μC/GUI、μC/FS、μC/TCP-IP等无缝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