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SO_Winter_2010刷机后白屏,但可以联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23):
程序烧写结果

开机白屏~
开机能听见继电器吸合~嗒~
请问这样说明硬件正常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截图看这个程序没有下载成功,下载时要选择将.sof配置文件同时下载进EPCS存储器,否则无法启动,请参考以下链接,该链接是专为Winter 2010刷程序写的教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23427&bbs_page_no=1&bbs_id=3051

楼主:
代码为~2011年6月14日更新工程包,去掉了多余的影响编译的函数。

认真按照教材做了   下载提示如下:

#!/bin/sh
#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
#
#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
#

cd E:/Winter_2010/software/Winter_2010_soft/Debug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sof2flash" --epcs --input="E:/Winter_2010/Winter_2010.sof"
--output="Winter_2010.flash"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device=EPCS128 --option=Winte
r_2010.opt E:/Winter_2010/Winter_2010.sof Winter_2010.pof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68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Sun Jul 24 23:33:12 2011
    Info: Elapsed time: 00:00:03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Winter_2010.pof Winter_2010.rpd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66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Sun Jul 24 23:33:15 2011
    Info: Elapsed time: 00:00:03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instance
=0 "Winter_2010.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No EPCS layout data - looking for section [EPCS-FF]
Unable to use EPCS device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elf2flash" --epcs --after="Winter_2010.flash" --input="Wint
er_2010_soft.elf" --output="epcs_controller.flash"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instance
=0 "epcs_controller.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No EPCS layout data - looking for section [EPCS-FF]
Unable to use EPCS device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楼主:
配置文件烧写结果:
Info: Start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Sun Jul 24 23:38:53 2011
Info: Configuring device index 1
Info: Device 1 contains JTAG ID code 0x020F10DD
Info: Configuration succeeded -- 1 device(s) configured
Info: Successfully performed operation(s)
Info: End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Sun Jul 24 23:38:57 2011

楼主:
好像下载成功但是还是白屏
#!/bin/sh
#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
#
#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
#

cd E:/Winter_2010/software/Winter_2010_soft/Debug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sof2flash" --epcs --input="E:/Winter_2010/Winter_2010.sof"
--output="Winter_2010.flash"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device=EPCS128 --option=Winte
r_2010.opt E:/Winter_2010/Winter_2010.sof Winter_2010.pof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68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Mon Jul 25 00:12:29 2011
    Info: Elapsed time: 00:00:02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Winter_2010.pof Winter_2010.rpd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66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Mon Jul 25 00:12:32 2011
    Info: Elapsed time: 00:00:02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cable='U
SB-Blaster [USB-0]' --device=1 --instance=0 "Winter_2010.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med/read 33kB in 3.5s

00000000 ( 0%): Erasing

00010000 (33%): Erasing

00020000 (66%): Erasing

Erased 192kB in 2.0s (96.0kB/s)

00000000 ( 0%): Programming

00010000 (33%): Programming

00020000 (66%): Programming

Programmed 160KB +32KB in 9.9s (19.3KB/s)
Did not attempt to verify device contents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elf2flash" --epcs --after="Winter_2010.flash" --input="Wint
er_2010_soft.elf" --output="epcs_controller.flash"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cable='U
SB-Blaster [USB-0]' --device=1 --instance=0 "epcs_controller.flash"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3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4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5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6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3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4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5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6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med/read 90kB in 9.5s

00020000 ( 0%): Erasing

00030000 (20%): Erasing

00040000 (40%): Erasing

00050000 (60%): Erasing

00060000 (80%): Erasing

Erased 320kB in 3.4s (94.1kB/s)

00020000 ( 0%): Programming

00030000 (20%): Programming

00040000 (40%): Programming

00050000 (60%): Programming

00060000 (80%): Programming

Programmed 231KB +89KB in 13.6s (23.5KB/s)
Did not attempt to verify device contents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网友:
URDSO_Winter_2010刷机后白屏,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01203&bbs_page_no=1&bbs_id=305
請問有沒有成功刷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9.1版本的,请在软件上修改,把“int alt_main()”这条语句改为“int main()”,然后重新编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