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功放用开关电源的要求和思路。写的混乱,携带板砖、鸡蛋、西红柿者禁止入内,哈哈

楼主(2011-07-23):
最近打算做个功放,发现变压器涨价涨得有点夸张,加上现在变压器劣质的太多,于是打算搞个开关电源。
除了通常工业开关电源的要求,功放用的有些什么特殊的要求呢。
我在HiFi上是木耳朵,大致理了这么几条:
    1.纹波噪音低。
    一般要求在2%,功放延续这个标准还是定高点,比如0.5%?
    2.响应速度。
    甲类机倒是没什么,其他的都有快速变化的电流……
    3.延迟保护。
    不然电影中激动人心的大场面一来,电源就保护了,嘿嘿。
    4.稳压。
    常常听说功放使用稳压电源的好处。
    5.功率。
    多大功率呢?一般开关电源最好带70%左右负载,但是功放功率变化太快了。
    6.稳定应。也就是反馈环路的稳定性。
    相对于稳定的工业负载,快速变化,而且变化范围很大的功放对环路稳定性要求更高。

大致就是这几个,大家还有什么补充?

下面先说说我混乱的思路。^-^

要求纹波噪音低,除了加强滤波之外,电路形式也很重要。
从我做过的电源来看,移相全桥在这方面是最优秀的,不过为了几百瓦的电源就上移相全桥,有点夸张。
或者我们可以用UCC25600这类LLC?但是甲乙类长期轻载,LLC的状态堪忧啊。
准谐振的没做过,不晓得表现如何。
如果实在没法确定,估计最后还是要回到SG3525+NCP5181这样的传统半桥上。
而且这个噪音问题还牵扯到死区时间。

对于响应速度,无反馈的形式倒是最快,不过失去了稳压的优势。
通常采用的431+光耦反馈形式速度不快,估计没法跟踪功率快速变化的功放,而且真做到这个速度,还担心
电源不稳定。
在HiFiDIY论坛上看到说,功放的电流主要来自滤波电容。或者我们可以在整流后串接电阻,然后使用巨大
的电容,当电容充电完成后用继电器短接电阻?

功率需要多大?
比如100W*2的电路,用变压器的时候通常使用200W以上的,然后加上10000uF以上电容。那用开关电源呢?
不同于线性电源,开关电源占空比太低的时候状态可不大好。
那么用上面提到的电阻限流+巨大电容的方法,是不是有100W就够了呢?

双电源稳压的问题。
开关电源只能很好的稳定一路。如果稳定正电源,则负电源处于不稳定状态;如果稳定V+~V-,则中点不稳定。
那么最好是用两个同样的电源,共享PFC和辅助电路,可这样成本增加的不是一点点。

写完看看,觉得写的太混乱了,羞愧、泪奔……不要拍我啊~~

网友:
不懂 帮顶。
要是能用开关电源做出出色的hifi电源就好了。
lz干脆功放也上D类吧。电路也不难,效率还高。

网友:
THD做小点   噪声做小点,用dsp做音效就行了。

闲DAC出来的滤波会对延迟什么的有影响就用DSP做预失真。

楼主:
…………楼上的,我开帖子讨论的是电源啊~~~,你们歪楼了啊!!难道你们也混龙空?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没注意到电源两个字

PI有高峰值功率的开关电源芯片PeakSwitch系列,,,,再加一堆储能电容就行吧。

网友:
以前在某个网站上看过有音响专用开关电源楼主搜一下看看吧

网友:
开关电源做音响电源还是在变压器设计上,余量留大点,2~3X,才能扛得住瞬时的峰值功率。其他照旧。

网友:
我带上炮来侍候楼主的菊花。
开个玩笑 呵呵呵

网友:
如果该功放,只不过是随便听听的话,地摊买一个就够了。

网友:
开关电源应该可以支持功放,而且有望更好.  别信那些金耳朵的忽悠.

但简单照搬会有问题,
1  首先不能忽略的是大水塘的储能. 大水塘的容量依据是功放的需求,  而不是电源的频率. 所以水塘必须照旧,绝不能克扣.
2  余下的就只是电磁干扰了, 有难度,但不是不能解决.  至少可以达到一定的指标.      具体要靠实验对比.
3  再其余的,都是只好不坏.

网友:
开关电源用在功放国内用的还很少……

网友:
创新,首先是理念要正确,概念要清晰.

趋势上,让常规电源向充电机方向“沦落”,  就不会有太大鸭梨.

具体细节可以具体对待.

网友:
hifidiy上曾经讨论过开关电源与变压器的区别的。。。LZ不妨去找找

网友:
上准正弦,谐波少,共模噪音小

见过一种在二次侧稳压的音响专用电源,变压器是半桥开环的,整流后加BUCK

网友:
记得坛子里面有人说过
开关电源如果要做出线性电源的效果, 对设计者的功力要求可不一般

楼主:
“趋势上,让常规电源向充电机方向“沦落”,  就不会有太大鸭梨.”

嘿嘿,就是哈。开关电源->36v/10AH铅酸->功放,这样除了体积太大,貌似还不错。

“开关电源如果要做出线性电源的效果, 对设计者的功力要求可不一般 ”
我可不奢望达到线性电源的效果,那个估计要
咕唧霖那个档次的大神出手才行。我就指望达到80%……

“上准正弦,谐波少,共模噪音小 ”
我也打算上LLC,可能用UCC25600或者PI的PLC810。但是LLC轻载的时候,频率会偏离
设计变压器时设定频率很远……

“首先不能忽略的是大水塘的储能. 大水塘的容量依据是功放的需求,  而不是电源的频率. 所以水塘必须照旧,绝不能克扣.”
这个倒是,仍然打算上10000uF*2。稍微有点担心影响环路稳定。

“余下的就只是电磁干扰了, 有难度,但不是不能解决.  至少可以达到一定的指标.      具体要靠实验对比.”
那么把电源密封在铝盒子里面,甚至做成分体如何?

“PI有高峰值功率的开关电源芯片PeakSwitch系列,,,,再加一堆储能电容就行吧。”
我倒是经常用GX系列,感觉PI的很难达到它标的功率。比如TOP250YN,标称290W,实际上我做到150W都不大理想,他们的技术支持
说GX最好只做到120W。再说,PeakSwitch峰值的时候是277K,电子市场上的磁性材料估计够呛……TDK什么的假货太多

“我带上炮来侍候楼主的菊花。  ”

哼哼…………^-^

网友:
回复 网友A:

“TDK什么的假货太多。 ”    找代理把。

楼主(2012-02-19):
嗯,说说近况。
1. TOP250做的100W电源,输出两级LC,10欧姆电阻到5个并联1000u/100v电容,电阻上并的有继电器,两个。
2. PLC810,失败鸟……IC挂了,没法实验了。
3. SG3525的开环半桥。
功放是买的HifiDIY,¥100套件那个。
感觉和我的300W环形没太大区别,(3)感觉好于(1)。
目前在实验UCC28601+UCC25600。

楼主:
(1)最后的“两个”,是指两个这种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准正弦,谐波少,共模噪音小
见过一种在二次侧稳压的音响专用电源,变压器是半桥开环的,整流后加buck

一次侧开环也行? 不会炸管么
一次侧做成反激的 二次侧用高频一点的buck 再加CLC不懂行不行

楼主:
“一次侧开环也行?”
半桥,没有反馈而已,这时候用DPO2012看,波形是非常干净、漂亮的方波。就是不稳压。
反激做不大,相对于半桥,干扰也大些。

楼主:
LLC 搞炸了……
打算再试试,估计我买的PLC810有问题,打算换个方案
UCC28601做PFC,UCC25600做LLC主控,NCP5181做驱动,NCP4303做同步整流或者直接全桥整流。

网友(2012-05-12):
LLC用在功放电源上面,我觉得使用开环更好,LLC本身软开关谐波少,然后工作频率上到100KHz,工作在谐振状态,用3525做定频驱动,开环肯定纹波低响应快还可靠,我也没试过,楼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