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推荐一款 基准源~

楼主(2011-07-23):
系统中打算用一个基准源,给ADC做基准的,需要保证误差在1uv以下,那家的比较好呀?

网友:
你要几V的呢,给多少位AD做基准呢??误差1uV指的是ADC采样精度1uV吗????

网友:
个人愚见:ADI或者Linear吧?

网友:
恒佳兴(深圳)SOT-23
2.4883        2.5        0.0117        0.4680%
2.4892        2.5        0.0108        0.4320%
2.4836        2.5        0.0164        0.6560%
2.494        2.5        0.006        0.2400%
2.4857        2.5        0.0143        0.5720%

昌盛达(香港)SOT-23
2.4951        2.5        0.0049        0.1960%
2.4856        2.5        0.0144        0.5760%
2.4903        2.5        0.0097        0.3880%
2.4893        2.5        0.0107        0.4280%
2.4917        2.5        0.0083        0.3320%
2.4848        2.5        0.0152        0.6080%
2.4954        2.5        0.0046        0.1840%
2.4935        2.5        0.0065        0.2600%
2.4954        2.5        0.0046        0.1840%
2.4912        2.5        0.0088        0.3520%
2.4906        2.5        0.0094        0.3760%

(TI)LM4040D41I              基准              误 差              误差率
4.093        4.096        0.003        0.0732%
4.085        4.096        0.011        0.2686%
4.096        4.096        0        0.0000%
4.088        4.096        0.008        0.1953%
4.082        4.096        0.014        0.3418%

(TI)LM4040D20I
2.0468        2.048        0.0012        0.0586%
2.0482        2.048        -0.0002        -0.0098%
2.046        2.048        0.002        0.0977%
2.0515        2.048        -0.0035        -0.1709%
2.0558        2.048        -0.0078        -0.3809%
2.0497        2.048        -0.0017        -0.0830%
2.053        2.048        -0.005        -0.2441%
2.0513        2.048        -0.0033        -0.1611%
2.0557        2.048        -0.0077        -0.3760%
2.0467        2.048        0.0013        0.0635%

NS:LM4040AIM3-2.5
2.5002        2.5        -0.0002        -0.0080%
2.4999        2.5        0.0001        0.0040%
2.4997        2.5        0.0003        0.0120%
2.4996        2.5        0.0004        0.0160%
2.4998        2.5        0.0002        0.0080%

ACTL431      TO92
2.4938        2.5        0.0062        0.2480%
2.4989        2.5        0.0011        0.0440%
2.4995        2.5        0.0005        0.0200%
2.4993        2.5        0.0007        0.0280%
2.4892        2.5        0.0108        0.4320%
2.4957        2.5        0.0043        0.1720%
2.5021        2.5        -0.0021        -0.0840%
2.4882        2.5        0.0118        0.4720%
2.5056        2.5        -0.0056        -0.2240%
2.4937        2.5        0.0063        0.2520%
2.4905        2.5        0.0095        0.3800%
2.4937        2.5        0.0063        0.2520%
你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