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真乱,PL2303HX和PL2303HXD蛮大差异——关于电平,个人的理解

楼主(2011-07-24):
打算用下PL2303,以前都是用FT232的。在坛子里搜了下,发现PL2303HX困扰还真有些,主要是PL2303的VCC325是3.3V,无法接入5V,这样和5V的单片机系
统连接就涉及到电平匹配问题。再继续搜,居然还有PL2303HXD.....小弟我继续折腾了下,在丫官网找到两份PDF简介,截图如下:

注意黄线标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PL-2303HX,的RXD和TXD引脚是可以直接连到5V的单片机系统上的,而PL2303-HXD,也就是D版本的,则不可以直连,需要做个3.3-5V电平匹配。不过始终下载不到PL-2303HX的datasheet,找到的都是D版本的,标明VCC325接3.3V,所以我无法确认PL2303HX的VCC325到底能不能接5V。在官网上找不到,也找不到驱动,看了这个片子用起来还挺麻烦,都不知到哪里去找驱动,也不知道哪个驱动好使。。。看来这个片子唯一的优势就是便宜。

----修改原因:更改错字

楼主:
汗,找到查找版本的方法了

网友:
前段时间刚弄过PL-2303HX,一开始VCC325(好像已经不叫VCC325了)接5V,死活不行,后来该接到内部的3.3V才可以用~~
跟5V单片机通讯,中间串个200Ω左右的电阻,可以用

楼主:
谢楼上,终于找到PL2303HX和HXD的datasheet了,利用 site: 参数在官网搜得,应该是准确的。D版本支持WIN7。

网友:
我打算自己做个板子,加一个电平转换电路上去

网友(2011-11-06):
回复 网友A:
前段时间刚弄过pl-2303hx,一开始vcc325(好像已经不叫vcc325了)接5v,死活不行,后来该接到内部的3.3v才可以用~~
跟5v单片机通讯,中间串个200ω左右的电阻,可以用

这个问题纠结了我很久...
我想让它既支持5V又支持3V(最近打算玩STM32了)
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B(2011-12-14):
回复 楼主:

看你的单片机是5v还是3.3v的,5v的4脚就接5v,3.3v的就接3.3v

网友(2013-08-13):
引用 楼主:
谢楼上,终于找到PL2303HX和HXD的datasheet了,利用 site: 参数在官网搜得,应该是准确的。D版本支持WIN7。 ...

你好,请问“利用 site: 参数在官网搜得”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3-12-05):
本来以为PL2303HXA升级为PL2303HXD只要卸了晶振和晶振的配套电容就可以了,看来没那么简单啊

网友(2014-06-19):
以前也搞过PL2303,相当麻烦,各种型号,而且电路图。。。。

网友:
楼主如果有电路图建议也共享下

网友(2014-07-29):
请问下是不是PL2303HX 晶振必须是12M? 8M的可以吗?

网友(2015-11-04):
牛逼了,要的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兄弟,别误导别人哦!数据手册上也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