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的AT24C02中的三个编址脚为什么都接地???先谢过了!!!

楼主(2011-07-24):
EEPROM  AT24C02的寻址可以用芯片寻址和片内子地址寻址,但一般的开发板上的AT24C02的A2,A1,A0都是接地,难都把地址指向10100000,还是怎样呢,帮帮小弟,,,,谢谢!!!!

楼主:
小弟在线等待中。。。。。。。。

网友:
设定地址而已!何必纠结!

网友:
嗯,就是把设备地址定为1010 0000

网友:
你可以不这样的啊,只要程序中改一下地址就可以了,只是大家都习惯这样用。

楼主:
嗯,还是这样设置好。。。。。

网友:
这只是一个地址设置而已啊,全接地简单,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设定地址,另外硬件layout也方便

网友:
如果使用不止一片24C02,那就用上了

楼主:
嗯嗯嗯,谢谢啊。。。。

网友(2011-08-30):
就1个AT24C02接地,悬空都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是硬件地址编码,何必纠结!

网友:
纯属地址。。。不必纠结

网友(2011-12-06):
你也可以不全接地,只要你在第一个周期访问时把低三位对应你接的情况,就可以访问该芯片

网友(2012-04-06):
因为开发板上就一个AT24C02,即一个从机,这样地址就任意啦,全是1也没关系

网友:
一般开发板上就一个AT24C02,即一个从机,不需要去设定几个地址.全接地简单,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2012-08-28):
  都是这样接的~!

网友:
就是芯片编号,多芯片就要调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