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SPFD5420A的液晶显示程序,想清屏,结果屏幕毫无反应,求解啊~~~~

楼主(2011-07-24):
#ifndef LCM_H_
#define LCM_H_

#include "../inc/sopc.h"
#include "system.h"
//********************LCM--GUI***************************//
//***********************徐同庆***************************//
//************底层文件,是GUI文件的基础文件*******************//
//****************2010年7月23日***************************//

//============================================================
//根据芯片资料定义
#define WINDOW_XADDR_START  0x0210 // Horizontal Start Address Set
#define WINDOW_XADDR_END    0x0211 // Horizontal End Address Set
#define WINDOW_YADDR_START  0x0212 // Vertical Start Address Set
#define WINDOW_YADDR_END    0x0213 // Vertical End Address Set
#define GRAM_XADDR      0x0200 // GRAM Horizontal Address Set
#define GRAM_YADDR      0x0201 // GRAM Vertical Address Set
#define GRAMWR          0x0202 // memory write
#define GUI_LCM_YMAX 399
#define GUI_LCM_XMAX 239

/*颜色数值:红色,绿色,蓝色,黄色,黑色,白色,天蓝色,紫色*/
unsigned int color[]={0xf800,0x07e0,0x001f,0xffe0,0x0000,0xffff,0x07ff,0xf81f};

//=============================================================
//函数声明
void initial();//TFT初始化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int com);//写命令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int dat);//写数据
void write_cmd_data (unsigned int com,unsigned int dat);//写命令数据
void setwindow(unsigned int x0,unsigned int y0,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设置窗口
void set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int y);//设定当前显示坐标
void test();//彩条、单色自测程序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int com)
{
    RS->DATA=1;
    DB_PIO->DATA=com;
    usleep(5);
    WR->DATA=0;
    usleep(5);
    WR->DATA=1;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int dat)
{
    RS->DATA=0;
    DB_PIO->DATA=dat;
    usleep(5);
    WR->DATA=0;
    usleep(5);
    WR->DATA=1;
}

void write_cmd_data(unsigned int com,unsigned int dat)
{
    write_command(com);
    write_data(dat);
}

//===================setwindow============================//
void setwindow(unsigned int x0,unsigned int y0,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
{
    write_cmd_data(WINDOW_XADDR_START,x0);//水平起始位置
    write_cmd_data(WINDOW_XADDR_END,x1);//水平终止位置
    write_cmd_data(WINDOW_YADDR_START,y0);//垂直起始位置
    write_cmd_data(WINDOW_YADDR_END,y1);//垂直终止位置
    write_cmd_data(GRAM_XADDR,x0);//设置X坐标位置
    write_cmd_data(GRAM_YADDR,y0);//设置Y坐标位置
    write_command(GRAMWR);//LCD_WriteCMD(GRAMWR);
}

//说明:本函数实际上是LCD_setwindow函数的一个特例,显示窗口为最小,仅是一个像素点。
void set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int y)
{
    setwindow(x,y,x,y);
}

//彩条、单色自测程序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说明:在TFT屏上轮流显示彩条和各种颜色的单色屏幕。
void test()
{
    unsigned int temp,num;
    unsigned char n,c;

    //显示彩条
    setwindow(0,0,239,399);
    for(n=0;n<8;n++)
    {
       temp=color[n];
        for(num=40*240;num>0;num--)
        write_data(temp);
    }
    usleep(100000);

    //显示单色彩色
    for(c=0;c<8;c++)
    {
        temp = color[c];
        setwindow(0,0,239,319);
        for(n=0;n<240;n++)
        {
            for(num=0;num<320;num++)
              write_data(temp);
        }
    usleep(100000);
    }
}

void initial()
{
    write_cmd_data(0x0606,0x0000);
    usleep(10);
    write_cmd_data(0x0007,0x0001);
    usleep(10);
    write_cmd_data(0x0110,0x0001);
    usleep(10);
    write_cmd_data(0x0100,0x17B0);
    write_cmd_data(0x0101,0x0147);
    write_cmd_data(0x0102,0x019D);
    write_cmd_data(0x0103,0x3600);
    write_cmd_data(0x0281,0x0010);
    usleep(10);
    write_cmd_data(0x0102,0x01BD);
    usleep(10);
    write_command(0x000);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001);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002);write_data(0x0100);
    write_command(0x003);write_data(0xD0A0);
    write_command(0x008);write_data(0x0503);
    write_command(0x009);write_data(0x0001);
    write_command(0x00B);write_data(0x0010);
    write_command(0x00C);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00F);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007);write_data(0x0001);
    write_command(0x010);write_data(0x0013);
    write_command(0x011);write_data(0x0202);
    write_command(0x012);write_data(0x0300);
    write_command(0x020);write_data(0x021E);
    write_command(0x021);write_data(0x0202);
    write_command(0x022);write_data(0x0100);
    write_command(0x090);write_data(0x8000);
    write_command(0x100);write_data(0x16B0);
    write_command(0x101);write_data(0x0147);
    write_command(0x102);write_data(0x01BD);
    write_command(0x103);write_data(0x2A00);
    write_command(0x107);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110);write_data(0x0001);
    //X,Y  start
    write_command(0x210);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211);write_data(0x00EF);
    write_command(0x212);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213);write_data(0x018F);
    //X,Y   end
    write_command(0x280);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281);write_data(0x000E);
    write_command(0x282);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300);write_data(0x0101);
    write_command(0x301);write_data(0x0B2C);
    write_command(0x302);write_data(0x1030);
    write_command(0x303);write_data(0x3010);
    write_command(0x304);write_data(0x2C0B);
    write_command(0x305);write_data(0x0101);
    write_command(0x306);write_data(0x0807);
    write_command(0x307);write_data(0x0708);
    write_command(0x308);write_data(0x0107);
    write_command(0x309);write_data(0x0105);
    write_command(0x30A);write_data(0x0F04);
    write_command(0x30B);write_data(0x0F00);
    write_command(0x30C);write_data(0x000F);
    write_command(0x30D);write_data(0x040F);
    write_command(0x30E);write_data(0x0501);
    write_command(0x30F);write_data(0x0701);
    write_command(0x400);write_data(0x3500);
    write_command(0x401);write_data(0x0001);
    write_command(0x404);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500);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501);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502);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503);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504);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505);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606);write_data(0x0000);
    write_command(0x6F0);write_data(0x0000);
    //不是说下面的Register都不能用吗?怎么又有初始化了?
//    write_command(0x7F0);write_data(0x5420);
//    write_command(0x7F3);write_data(0x288A);
//    write_command(0x7F4);write_data(0x0022);
//    write_command(0x7F5);write_data(0x0041);
//    write_command(0x7F0);write_data(0x0000);
    //**********************************************
    write_command(0x007);write_data(0x0173);
}

#endif /*LCM_H_*/

楼主:
回复 楼主:

//**********一个高级文件,可以引用里面各式各样的函数****************//
//徐同庆                                                             //
//2010/7/23                                                  //

#ifndef GUI_H_
#define GUI_H_

#include "../inc/LCM.h"

unsigned char font16x8[]={};

/*GUI函数*/
void GUI_clearscreen(unsigned int b_color);//清屏
void GUI_Point(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color);//画点
void GUI_HLin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int color);//画横线
void GUI_RLin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high,    unsigned int color);//画竖线
void GUI_line(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unsigned int color);//画直线
void GUI_DisPictur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int high,unsigned char pic[]);//显示图片(图标)
void GUI_sprintf_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int color,unsigned int b_color);//显示英文或数字字符
void GUI_sprintf_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char  *s, unsigned int color,unsigned int b_color);//显示英文字符串
void GUI_sprintf_HZ(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color,unsigned int b_color,unsigned char china_char[]);//显示预定义汉字字符串
void GUI_box(unsigned char sx,unsigned int sy,unsigned char ex,unsigned int ey,unsigned int color);//画实心矩形
void GUI_rectangle( unsigned char sx,unsigned int sy,unsigned char ex,unsigned int ey,unsigned int color);//画空心矩形
void GUI_wrul(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long num, unsigned int color,unsigned int b_color);//以十进制形式显示无符号长整型数
void GUI_wrlval(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unsigned long num,unsigned char bits,unsigned char dp,unsigned int color,unsigned int b_color);//以十进制形式显示长变量
unsigned int RGB(unsigned char R,unsigned char G,unsigned char B);//RGB颜色混合

/*定义常用颜色的颜色码*/
#define RED    0xf800  //红
#define YELLOW 0xffe0  //黄
#define GREEN  0x07e0  //绿
#define CYAN   0x07ff  //青
#define BLUE   0x001f  //蓝
#define PURPLE 0xf81f  //紫
#define BLACK  0x0000  //黑
#define WHITE  0xffff  //白
#define GRAY   0x7bef  //灰

/************************************
清屏
入口参数: b_color是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使用背景颜色清除TFT模块屏幕的全部显示内容。
*************************************/
void GUI_clearscreen(unsigned int b_color)
{
    unsigned int i,j;
    setwindow(0,0,239,399);
    for (i=0;i<400;i++)
    {
        for(j=0;j<240;j++)
            write_data(b_color);
    }
}

/*********************************************
画点
入口参数: (x,y)是点的坐标,color 是点的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用指定的颜色在指定的坐标位置上画出一个点。
**********************************************/
void GUI_Point(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color)
{
    setxy(x,y);
    write_data(color);
}

/**********************************************************
画横线
入口参数: (x,y)是横线起点坐标,length是横线长度,color 是横线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用指定的颜色在指定位置上画出指定长度的一条横线。
************************************************************/
void GUI_HLin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int color)
{
    setwindow(x,y,x+length-1,y);
    do
    {
        write_data(color);//逐点显示,描出水平线
        length--;
    }while(length);
}

/**********************************************************
画竖线
入口参数: (x,y)是竖线起点坐标,high 竖线高度,color 是竖线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用指定的颜色在指定位置上画出指定长度的一条竖线。
************************************************************/
void GUI_RLin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high, unsigned int color)
{
   setwindow(x,y,x,y+high-1);
   do
   {
        write_data(color);// 逐点显示,描出垂直线
        high--;
   }while(high);
}

/********************************************************************
画直线(可以画任意方向直线,包括横线、竖线、斜线)。
入口参数: (x1,y1)起点, (x2,y2)终点, color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用指定的颜色在指定的两点间画出一条直线。
***********************************************************************/
void GUI_line(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unsigned int color)
{
    unsigned int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
    unsigned int row,col;
    delta_x = x2-x1;//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 = y2-y1;
    col=x1;
    row=y1;
    if(delta_x>0) incx=1;//设置单步方向
    else
    {
        if(delta_x==0) 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
    if(delta_y>0)incy=1;
    else
    {
        if(delta_y==0) incy=0;//水平线
        else {incy=-1;delta_y=-delta_y;}
    }
    if(delta_x>delta_y) distance=delta_x;//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                                     //画线输出
        GUI_Point(col, row, color);
        xerr+=delta_x;
        yerr+=delta_y;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col+=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row+=incy;
        }
    }
}

/**********************************************************
显示图片(图标)
入口参数:(x,y)是开始点的坐标,length是图片长度,high是图片高度。//pic 图片数组的指针
出口参数: 无
说明:用指定位置上显示事先定义的图片。
要显示的图片事先定义在bmp.h中的pic[]数组中,
如果想修改图片大小、内容,请修改bmp.h中的pic[]数组,
建议用Image2Lcd软件将你要显示的图象自动转换为数组数据。
************************************************************/
//void GUI_DisPicture(uchar x, uint y, uchar length, uint high ,const uchar *pic)
void GUI_DisPictur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int high,unsigned char pic[])
{
   unsigned int temp=0,tmp=0,num=0;
    setwindow(x,y,x+length-1,y+high-1);
    num=length*high*2;
    do
    {
       //temp=pic[tmp]|( pic[tmp+1]<<8);
       temp=pic[tmp+1];
       temp=temp<<8;
       temp=temp|pic[tmp];
       write_data(temp);//逐点显示
       tmp+=2;
    }while(tmp<num);
}

/*********************************************
显示英文或数字字符
入口参数:(x,y) 是显示内容的左上角坐标,c:显示的英文字符,
          color:颜色,b_color: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用指定位置上显示单个英文字符或数字字符。
**********************************************/
void GUI_sprintf_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int color,unsigned int b_color)
{
    unsigned char  s_x ,s_y, temp ;
    unsigned int j;
    c -= 32;
    for( s_y=0 ; s_y < 16 ; s_y++ )
   {
        if(s_y+y<400)
       {
            j=c;
           j=j*16+s_y;
           temp=font16x8[j];
            //temp = font16x8[c*16+s_y] ;
           for( s_x=0 ; s_x<8 ; s_x++ )
          {
                if(x+s_x<240)
              {
                    if((temp&(0x80>>(s_x))) == (0x80>>(s_x))  )
                  {
                    GUI_Point(x+s_x, y+s_y,color) ;
                  }
                    else
                  {
                        GUI_Point(x+s_x, y+s_y,b_color) ;
                   }
               }
           }
       }
    }
}

/*********************************************
显示英文字符串
入口参数:(x,y) 是显示内容的左上角坐标,*s:英文字符串指针,
          color:颜色,b_color: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在指定位置上显示英文字符串。
**********************************************/
void GUI_sprintf_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char  *s, unsigned int color,unsigned int b_color)
{
    for(s=0;*s!='\0';s++)
    {
        GUI_sprintf_char(x, y, *s, color,b_color);
        x=x+8;
    }

    }

/*********************************************
显示预定义汉字字符串
入口参数:(x,y) 是显示内容的左上角坐标,color:颜色,b_color: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在指定位置上显示预定义的中文字符串。
      要显示的中文字符串事先定义在chinese.h中的china_char[]数组中,
        如果想修改中文字符串长度、内容,请修改chinese.h中的
        china_char[]数组,建议用字模提取软件zimoV2.2将你要显示的
        中文字符串自动转换为数组数据。
**********************************************/
void GUI_sprintf_HZ(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color,unsigned int b_color,unsigned char china_char[] )
{
    unsigned char  s_x=0 ,s_y=0, temp=0 ;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j,words;
    words=sizeof(china_char)/32;
    for( n=0 ; n<words ; n++ )
    {
        for( s_x=0 ; s_x<16 ; s_x++ )
        {
        if(s_x+x<240)
        {
           j=n;
           j=j*32+s_x;
           temp = china_char[j] ;
           //temp = china_char[n*32+s_x] ;
            for( s_y=0 ; s_y<8 ; s_y++ )
            {
                    if(y+s_y<400)
                {
                        if((temp&(0x80>>(s_y))) == (0x80>>(s_y))  )
                    {
                        GUI_Point(x+s_x+n*16, y+s_y,color) ;
                    }
                        else
                    {
                        GUI_Point(x+s_x+n*16, y+s_y,b_color) ;
                    }
                    }
            }
           }
        }
        for( s_x=0 ; s_x<16 ; s_x++ )
        {
        if(s_x+x<240)
        {
            j=n;
            j=j*32+s_x+16;
            temp = china_char[j] ;
            //temp = china_char[n*32+s_x+16] ;
                for( s_y=0 ; s_y<8 ; s_y++ )
            {
                    if(y+s_y<400)
                {
                        if((temp&(0x80>>(s_y))) == (0x80>>(s_y))  )
                    {
                        GUI_Point(x+s_x+n*16, y+s_y+8,color) ;
                    }
                        else
                    {
                        GUI_Point(x+s_x+n*16, y+s_y+8,b_color) ;
                    }
                    }
            }
           }
        }
    }
}

/*********************************************
画实心矩形
入口参数: (sx,sy)左上角顶点坐标, (ex,ey)右下角顶点坐标, color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在指定位置上画出实心矩形。
**********************************************/
void GUI_box(unsigned char sx,unsigned int sy,unsigned char ex,unsigned int ey,unsigned int color)
{
    unsigned int temp;
    setwindow(sx,sy,ex,ey);
   sx=ex-sx+1;
    sy=ey-sy+1;

    while(sx--)
    {
        temp=sy;
        while(temp--)
        {
            write_data(color);
        }
    }
}

/*********************************************
画空心矩形
入口参数: (sx,sy)左上角顶点坐标, (ex,ey)右下角顶点坐标, color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在指定位置上画出空心矩形。
**********************************************/
void GUI_rectangle( unsigned char sx,unsigned int sy,unsigned char ex,unsigned int ey,unsigned int color)
{
    GUI_line(sx,sy,ex,sy,color);
    GUI_line(sx,sy,sx,ey,color);
    GUI_line(ex,sy,ex,ey,color);
    GUI_line(sx,ey,ex,ey,color);
}

/*********************************************
以十进制形式显示无符号长整型数
入口参数:(x,y) 是显示内容的右上角坐标;
             num是欲显示的无符号长整型数
           num的数值范围为:0~4,294,967,295(十进制),
             也就是说利用该函数,我们最多将一个10位十进制数显示在LCD屏上;
             color:颜色,b_color: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将一个无符号长整型数以十进制形式显示在TFT屏上。
注意:在使用该函数时,不论最终显示的数有几位,它都将在LCD屏幕上
      占10个字符的空间(显示的多位十进制数不足10位时,
        本函数会在有效显示数字前面补空格)。
**********************************************/
void GUI_wrul(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long num, unsigned int color,unsigned int b_color)
{
    unsigned long temp;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i++)
    {
        if(num!=0)
        {
            temp=num/10;
            GUI_sprintf_char(x-7,y,num-temp*10+'0',color,b_color);
            num=temp;
        }
        else/*往前写满10位,也就是前面都写空格*/
        {
            GUI_sprintf_char(x-7,y,' ',color,b_color);
        }
        x=x-8;/*设置光标在文字插入后自动左移*/
    }
}

/*********************************************
以十进制形式显示长变量
入口参数:
   x,y ----是显示内容的右上角坐标
    num ----欲显示的长变量
   bits ----允许显示的位数
     dp ----小数点位置
  color ----颜色
b_color ----背景颜色
出口参数: 无
说明:
将一个长变量的数值以十进制形式显示在TFT屏上,可以根据需要确定
是否显示小数点以及小数点位置,也可以确定在TFT屏幕上显示的位数。
注意:
1、要显示的数据比规定的显示位数多,规定的位全部写-,表示数据溢出。
2、本函数实际上相当于GUI_wrul函数的增强版,如果我们指定bits=10 dp=0,
如下所示:
GUI_wrlval(20,239,tp,10,0,WHITE,BLACK);
那么,其作用和GUI_wrul函数完全一样。
**********************************************/
void GUI_wrlval(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y,unsigned long num,unsigned char bits,unsigned char dp,unsigned int color,unsigned int b_color)
{
    char str[10];/*无符号长整型数转换为字符串是10个,所以需要10个单元存储*/
    unsigned long temp;
    unsigned char i;
    //LCD_wrcmd(CUR_AUTO_L);/*设置光标在文字插入后自动左移*/
    for(i=0;i<bits;i++)
    {
        if(num!=0)
        {
            temp=num/10;
            str=num-temp*10+'0';
            num=temp;
        }
        else/*往前写*/
        {
            if(i>=dp)str=0x20;/*小数点前零都变空格*/
            else str='0';/*小数点后零保留*/
        }
    }
    i=0;
    if (num!=0)/*要显示的数据比规定的显示位数多,数据显示溢出*/
    {
        while(i<bits)/*往前写满规定的位数,也就是前面都写空格,直到规定的位数*/
        {
            GUI_sprintf_char(x-7,y,'-',color,b_color);/*规定的位全部写-,表示数据溢出*/
            i++;
            x=x-8;
            if (i==dp)
            {
                GUI_sprintf_char(x-7,y,'.',color,b_color);/*插入小数点*/
                x=x-8;
            }
        }
    }
    else
    {
        while(i<bits)/*显示前面的有效数字*/
        {
            if ((i==dp)&(str[dp]==0x20))
            {
                GUI_sprintf_char(x-7,y,'.',color,b_color);/*插入小数点*/
                x=x-8;
                GUI_sprintf_char(x-7,y,'0',color,b_color);/*小数点前为0时要补写0*/
                x=x-8;
            }
            else
            {
                if ((i==dp)&(i!=0))
                {
                    GUI_sprintf_char(x-7,y,'.',color,b_color);/*插入小数点*/
                    x=x-8;
                }
                GUI_sprintf_char(x-7,y,str,color,b_color);
                x=x-8;
            }
            i++;
        }
    }
}

/*********************************************
RGB颜色混合
入口参数:R(红色分量)0-255,G(绿色分量)0-255,B(蓝色分量)0-255
出口参数: 按R5-G6-B5格式混合后的16位颜色码。
说明:将电脑上常见的R8-G8-B8格式转换成8位单片机常用的R5-G6-B5格式。
**********************************************/
unsigned int RGB(unsigned char R,unsigned char G,unsigned char B)
{
    return((uint)(R&0XF8)<<8|(uint)(G&0XFC)<<3|(uint)(B&0XF8)>>3);
}

#endif /*GUI_H_*/

楼主:
回复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inc/sopc.h"
#include "../inc/GUI.h"

int main()
{
   initial();
   GUI_clearscreen(RED);
   return 0;
}

网友(2012-05-04):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买了一块学习板,里面的3寸液晶的控制器也是SPFD5420A,也碰到很多问题,我连一副图片都显示不出来,你可以帮帮我么?

网友:
我现在刚刚开始学,可是写了一周连图片不显示不出来,你可以教教我么,不胜感激